求教云台问题-倾斜

楼主(2013-09-30):
毛子驱动,
云台
转90度就倾斜大约10度,转回来又回来了。这回事啊?

网友A:
升级固件到2.0就解决了,我就遇到了你的问题。

网友B(2013-12-16):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在找答案呢。

网友C:
不知能否帮得上忙,LZ可以试试调整如下几点,没明白你说的是哪个轴这个情况,如果是横滚轴的话,你要注意看一下相机俯仰轴左右是否在同一位置上,重新做一次六面校准,还有IMU的安装位置是否在横滚与俯仰的中心点上,虽然现在有些IMU不要求一定要在中心点上,但最好还是在这个位置方便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