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续航时间计算器+40分钟续航四旋翼的要点

楼主(2013-09-30):
论坛有人已经做出来40分钟的四旋翼了。也基本上介绍要怎么才能做。

他的各种续航时间都是实验出来的。

我发现一个网站:www.ecalc.ch/xcoptercalc.htm?ecalc&lang=cn

你可以输入你的飞机的各项参数,直接计算出各种结果,包括续航时间。

纯理论计算虽然有点不可靠,但是比试验简单多了。

我想做一个40分钟的四旋翼,在这个网页上配置半天,得出的结论和那位实践兄弟基本一致。

500g空机重量+800g电池(3S10000mah)+800kv左右的电机+12寸桨。

如果重量大一点都无法计算出40分钟的时间,500g空机重量的挑战还是蛮难的。

网友A:
四个电机400g了.........

网友:
期待你的成果

网友B:
告诉你一个40分钟的配置吧,5008电机6个!6S20000的电池1755桨!空机这个时间一定没问题!我以前的6S10000的4旋翼空机飞34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40分钟的配置吧,5008电机6个!6S20000的电池1755桨!空机这个时间一定没问题!我以前的6S10000的 ...

你这个价格太贵了,不是一般模友所承受的。

网友:
XXD2814, KV1000以下,12寸桨,机架重量不超过200G,挂3S15AH电池,整机质量2公斤之内,能飞40分钟左右

网友:
参数不知如何选定,太专业

网友:
假设了3508kv580,12寸开始浆越大时间越少,

能正确吗,严重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400g了.........

有65克的盘式电机

网友:
浆越大时间悬停越久, 但飞行时间越短, 有点不明白

网友:
6S20000的电池

网友C:
老外都做了个飞75分钟和95分钟的,不知怎么做的。论坛上也有人拿4108飞60分钟的都是大神啊,羡慕嫉妒恨啊。谁能教教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能飞75、95分钟的,直接能FPV 50KM左右了。爽啊!

网友:
向公式制作者致敬

网友:
我做之前都用这个计算器计算一下,飞行时间和计算的差不多,

网友:
恒力4822 电机不知道选 哪个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外都做了个飞75分钟和95分钟的,不知怎么做的。论坛上也有人拿4108飞60分钟的都是大神啊,羡慕嫉妒恨啊。 ...

RCTW论坛最近有个帖子很火,带图传数传和摄像头悬停可以达到80分钟,已经公布了电装,使用的TM3508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RCTW论坛最近有个帖子很火,带图传数传和摄像头悬停可以达到80分钟,已经公布了电装,使用的TM3508电机… ...

上网址,先替大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