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

楼主(2013-09-30):
四旋翼每电机20A, 整机电流=20*4=80A, 电流预算100A, 如果用2200mah电池最少要45C

问题出来了, 那些25C的不是没用吗, 另外T插及电线怎么看都会熔吧

大家用什么电池, 狮子电池好像很便宜呢, 好用吗

网友:
什么电机?起飞多重?要这么大电流?

网友:
不是这么计算的!!!!!!!

网友A:
20A是极限电流,一般不到5A .5A11V就是55W,效率再低也有370g推力。4个就差不多1500g推力了

网友:
狮子的电池不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是极限电流,一般不到5A .5A11V就是55W,效率再低也有370g推力。4个就差不多1500g推力了

100%油门或3D飞时, 不就是会爆标吗

网友:
我的450+2212+1047+20A四合一, 起飞重量1.4kg左右, 正常飞总电流才20~40A左右, 够用了 !!  不可能长时间80A操作啊!!

网友B:
是啊同问,如何减震,那位大师给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同问,如何减震,那位大师给支招。

我觉最大的震源应该是电池, 电池占飞机总重一半或以上, 但很多人都只是用魔术贴固定

网友:
lz新手要多潜水。。。。。。。。。。。。。。,还有电池哪来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