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点评建议,新手入六旋翼,已订货,请指点配置。

楼主(2013-09-30):
玩多旋翼准备入手六旋翼,目前配置如下,请各位老手给点意见,货已经订了,不会更换,但想知道将来是否会出现哪些方面的问题或可能性?

1、机架: 飞越FY690S六旋翼
2、飞控: X4领航版     (因为飞控是较重要的,哪怕刚入门,还是考虑上个好点的飞控,免得将来升级又花银子。)
3、电机:朗宇V3508(380kv)    (最初想入TM3508,为节省起见,先入个性价比高点的)
4、电调:好盈铂金30A
5、桨:   飞越T系列1255碳纤
6、电池:6S 5200mah 和6S 4200mah(两块3S并联)

以上配置,请各位老手给点建议,将来在哪些方面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还有升级的空间?

多谢,并祝各位国庆快乐!

楼主:
自己先沙发一下。

网友A:
桨是不是有点小了?还能上更大的吗?

网友:
NAZA V2的新手飘过~~

网友:
定了才问。。。。这个牢补得迟了点....等你收到货自己玩了之后再发觉不对的再改呗。

楼主:
嗨,不就是因为不懂嘛。

网友B:
貌似这个KV配这个桨小了点吧..

网友:
浆小了,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个KV配这个桨小了点吧..

嗯,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将来进行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是不是有点小了?还能上更大的吗?

问过,据说在他目前航模摄影的器材中,这样的搭配电池时间和效率等是最好的匹配。所以,我想我只能飞飞以后才知道。。。

网友C:
配的还可以就是桨小了点
电池少了点

网友:
全部配下来要多少钱

网友:
全部配下来要多少钱
我也想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配下来要多少钱
我也想上一个

加了延长线、XT60头,转接线这些打完折之后7K多小几百元吧。非广告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的还可以就是桨小了点
电池少了点

先飞着,看看吧。

补充,机架换成fy680了,因为690s的电机座是塑料,据说上螺丝不容易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配下来要多少钱

想买的话,可将店址给你,发信息吧。

网友E:
我只想说: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嗯?这样豪了吗?可能就是飞控选了个稍好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只想说: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楼上朋友很少因为都是土豪。。。。。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这样豪了吗?可能就是飞控选了个稍好点的吧?

一下子就是我的三个月工资。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土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下子就是我的三个月工资。对于我来说,你就是土豪了

我是刷的分期付款,把年终的钱都用完了,要还到明年3月呢。呵呵

网友:
两块3S并联??---->6S?

网友:
380kv 1255.这个油门吃力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飞着,看看吧。

补充,机架换成fy680了,因为690s的电机座是塑料,据说上螺丝不容易平。

我就买的690。。没680好。。。还有我是nazaV1 电机恒力4225 390KV  现在准备换桨。。以前用的是APC1238感觉效率不高

网友:
680 的架子上不了再大一点的架子了  380kv的电机配1255效率不大  要么换架子  要么换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刷的分期付款,把年终的钱都用完了,要还到明年3月呢。呵呵

网购也能分期付款啊。不知道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购也能分期付款啊。不知道的说

请上X宝,选择***支付,请看各种选项的说。我都分期买东西两三年了!

网友F:
配置 应该自己多尝试 呵呵 ,别人 告诉 的 你永远 体会不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置 应该自己多尝试 呵呵 ,别人 告诉 的 你永远 体会不到 。

先入门,再尝试,呵呵

网友:
帮顶,我也准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