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云台不行啊,满屏果冻,满屏抖动。

楼主(2013-09-30):
简易云台不行啊,满屏果冻,满屏抖动。
怎办,换避震球还是整个云台扔掉?

网友A:
还个减震板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个减震板就可以啊

有减震板了,再加一个?

网友A:
来张照片   最好有细节图   看一下你的云台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需要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张照片   最好有细节图   看一下你的云台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需要加固

就这种35块钱的。

网友A:
舵机的这种他本身就没有无刷的好    而且你这个是直接接到飞控上的也没有传感器      想要稳最后还成无刷的     看一下飞机本身震动的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的这种他本身就没有无刷的好    而且你这个是直接接到飞控上的也没有传感器      想要稳最后还成无刷的 ...

飞控有陀螺仪,有增稳输出。
(好像我陀螺仪低通滤波设的很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去改高点试试)

网友:
嗯   问题在于飞机本身

网友:
机架好像是45元的那种。估计飞机本身震动就很大。

网友:
云台不三轴是没什么意义的,三轴不无刷也是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可能不接舵机,还好点。因为舵机会自动平衡,但反应又慢,有了它更差。

网友:
什么拍摄的呢?

网友:
这机架本身比较抖

网友:
十一楼说得对 整个云台扔掉吧 换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