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A2飞控独家内部探秘

楼主(2013-09-30):
A2是DJI最新发布的代表该公司最高性能的多旋翼飞行控制器,其采用CNC铝制的精美外观,以及那硕大且沉甸甸的GPS模块,都给人以眼前一亮的第一印象。对于A2飞控来说,集成了2.4G接收机,以及采用了更高性能的GPS,是其最大的亮点。至于外壳由上一代的塑胶变成了金属壳,则可以视为绵上添花的改进,这的确可让它的外观加分。对于A2在外观和功能上的进步,在网上都能查到许多资料,这里就不再多介绍。本文会带各位玩家,从另一个角度来了解A2飞控的进步。

要了解一个电子产品的进步,除了看宣传资料,看评测报告,拆解也不实为一种更直接的认知方式。通过拆解,我们可以直观看到其内部的做工和用料,相信当其内部构造映入我们眼帘时,其开发者是否对用户有诚意,便得到了最客观的证明。同时,也有助于让我们了解一个产品是如何在革新、进步与演变,以及这些变化,究竟能在应用中发挥怎样的价值。

第一节 A2 GPS模块内部探秘
A2飞控的GPS模块比WKM的GPS模块在体积和重量上都要大许多,并且,它们是互不兼容的,A2的GPS不能用在WKM上,尽管WKM的客户或许会有想升级到A2 GPS的想法。不过目前,这还行不通。

从上图可以看到,A2 GPS模块内部的GPS天线形状由以前的方形变成了圆形,其直径达47mm。

GPS天线的厚度约有5mm,并且从边沿看有一种特殊的层叠质感,整个天线的做工和品质较上一代产品有本质的飞跃。
再仔细看电路板,从外观看,它至少有3层——紧贴着GPS天线的黑色电路板它是完全导电的,它非常薄,并且与地极连接着,你可以清楚看到它上面的焊点,这些焊点与主电路板的地线连接着。这一设计,增大了GPS信号接收的灵敏度,同时阻止了后背电路的电磁辐射。第2层是电路基板,起到支撑作用。第3层是主电路板,它上面焊接了复杂的GPS外围零件以及电子罗盘(详见下图)。

A2 GPS模块的电路复杂程度较上一代增加了许多,关键零件均盖有屏蔽罩。

打开屏蔽罩,可以看到其内部的构造,这个部分应该与GPS天线的信号初级放大有关,其做工相当精细。

GPS模块电缆上的CAN插座,它实际上是并联在CAN总线上的。这个铝壳里面,并无特别的地方。

第二节 A2主控内部探秘

A2的主控制器最大的特色是集成了一个支持Futaba 2.4G遥控器的接收机,并且引出了两根天线。天线的长度较长,大约有22cm,可以很方便的引出到机身外,以增强接收效果。而Futaba原厂2.4G接收机的天线通常较短,在布线上有时会显得局促。该接收机支持Futaba FASST制式,如果你用的是10C、8FG系列遥控器,则可以直接对频使用。如果用的是14SG,则要先在遥控器里把发射制式改为FASST才可以使用,因为14SG默认是FASSTEST制式的。此外,A2的主控还支持JR的卫星接收机,以及带有S.BUS的Futaba接收机接入。

DJI对细节的重视单从一个铝壳的设计和做工上就可见一斑,可以看到其内部有许多的加强筋,且不失美观。主控的铝壳厚度不大,这些加强筋起到了很好的加固作用,同时也降低了重量,使主控不至于显得笨重。其铝壳的外观,这里就不多介绍了,笔者觉得可以打99分,没有明显的值得挑剔的问题,近乎完美!

拆开屏蔽罩,可以看到接收机的高频电路和处理器芯片。这一面电路板的功能与遥控器信号接收有关。而一下面,则是A2飞控的控制核心电路了。

A2主控电路板的另一面,是A2系统的核心控制电路。

第三节 IMU模块内部探秘
IMU是A2飞控系统最重要的传感器,它里面集成了3轴加速度计、3轴陀螺仪、气压计等主要传感器。这个零件的工艺和设计,对一架飞行器飞行稳定性、可靠性的影响致关重要。相对于上一代产品,A2的IMU仍然采用了可打99分的铝合金外壳,内部结构单从外观看与上一代产品变化不大。

最大的一块就是三轴陀螺和加速度传感器单体了,这种结构一直从WKM的IMU沿用至今,它由一个铅质立方体做支撑,四周布满传感器和控制电路,最外面的海绵则是传说中的“内减震”。

第四节 总结

无论是外观设计还是内部设计,尤其是GPS模块和主控模块,足见DJI在A2上下足了功夫。一方面要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还要提高产品的性能,此外还要以降低用户使用难度为考量进行的许多改进。通过此次拆解,我们看到了DJI在设计上的进步与成熟,不愧于行业领导者的地位。

下载次数: 0

网友:
  我关心的。  什么价位。?

网友:
不错 真下的去手啊

网友:
做个挺精良的

网友:
罗盘IC旁边的大面积金属屏蔽盒,很可能被磁化导致罗盘问题哦!

网友:
搜噶!给力!不错。想买

网友:
跳转到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