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怎么安不了啊

楼主(2013-09-30):
今天刚买的模拟器  准备好好试试 但是刚安装就不行啊  说安装失败  怎么回事啊  给朋友打电话  说是系统不支持  我的是WIN7系统  但我买的时候卖家说是支持WIN7啊  朋友们帮我看看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重装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一次

不是的 一开始就说是失败  我一点安装控制台  就出对话框  说安装失败

网友:
还是问卖家吧,一般他们都会很负责,也经常遇到不同客户的各种情况,都知道怎样解决。

网友B:
你是win7安装的吧,win7直接安装就会出现安装失败的。教你正确的win7安装方法:
mouse鼠标右键点击安装程序的exe-->弹出菜单,选择“属性”-->在属性窗口中选择找到“兼容性”的分页-->"以兼容模式运行这个程序"前面打上“√”-->下拉菜单中选择“windows xp (Service Pack 3)”-->按“确定”
然后你再安装就不会报错了,可以正常安装了
如果还失败的话:
mouse鼠标右键点击安装程序的exe-->弹出菜单,选择“属性”-->“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网友:
WIN7虽然美观,但是内存占用比较高,相当于XP就要慢一些,如果你的内存没8G,我建议你还是装XP。运行速度会快些。我大学是计算机专业的,你相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win7安装的吧,win7直接安装就会出现安装失败的。教你正确的win7安装方法:
mouse鼠标右键点击安装 ...

很不幸 照你说的方法做  还是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不幸 照你说的方法做  还是失败

额,你baidu一下吧,我真不知道了,我的方法也是之前装不上baidu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你baidu一下吧,我真不知道了,我的方法也是之前装不上baidu出来的

嗨 看来只能装XP了 刚才我在邻居家就装上了 他的电脑就是XP的

网友(2013-12-15):
引用 楼主:
很不幸 照你说的方法做  还是失败

你这个头像背影的三围真不是盖的

网友:
和我的一模一样,求解啊。我的是windows7旗舰版的

网友(2014-06-16):
不懂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
直接找到安装程序打开

网友C(2014-07-31):
没遇到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