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围观 480 改装 完成 赶紧进来!!!!!!

楼主(2013-09-30):
经过两天的折腾,和广大模友的帮助 ,今天 450改 480 算基本调试完成 , 试飞了几个电,  就是悬停的时候 看桨平面有点双桨,其他的都正常,目前电池还是用原来3S电 14T齿   3500KV电机, 续航时间比没改450前减少一分钟,可能是重量也增加了。 然后螺距还是用以前的-2 5  8  , 有个问题问题大家, 一个电下来 电机烫的不得了,会减少电机寿命吧,怎么办。是不是螺距不对,请指正。因为目前不想上6S电机和电池,等3S的坏了在考虑。改天抓到人摄像在上视频,今天一个人去,顶着烈日飞。好了 上图             最纠结的是飞越的尾加长拉杆固定环那里没有 一个铁的小管管 固定。将就着用吧。哎。。改成480是要比450感觉大点 呵呵,图个新鲜, 操作感觉和450 还是有点区别的,好像就像大家说的 桨大点 浮力好点吧。 大家看着是不是我的飞机很笨重,呵呵,我就喜欢这样的,我是航线党  ,只飞航线 ,或者挂个N85玩玩航模摄影,,自娱自乐嘛。。

网友:
围观中,也想改啊

网友:
跟风过两天我也弄个

网友A:
叫你降电机齿,你偏不,不热才怪。

网友:
电机过热要退磁的

网友B:
悬停几分钟

网友:
电机齿降1~2T

网友C:
用360的桨还是改12T齿吧,不过按说只飞悬停或航线的话,电机不应该很热,检查一下齿轮间隙
450改480如果使用3S的话由于电池比较轻飞机重心会偏后,不知道楼主是如何解决的
我对比450L和PRO,悬停的时候没感觉有什么区别,3D可以把动作做的更慢些,浮力感在熄火降落时是最明显的

网友D:
。。。还是你啊
不是说了吗
首要任务 换齿
开着一辆没刹车的车上路,问怎么停不下来。大家告诉你:修啊!
你说,我先开着看看。。。
然后继续发帖:我怎么还是停不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你降电机齿,你偏不,不热才怪。

不行先飞两天  在换吧。。

网友:
9楼的意思很明确了,楼主在刷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你啊
不是说了吗
首要任务 换齿

恩 ,好的 过天 在换 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60的桨还是改12T齿吧,不过按说只飞悬停或航线的话,电机不应该很热,检查一下齿轮间隙
450改480如果使 ...

我的也没发现什么重心向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几分钟

5~6分钟吧

楼主:
恩 我今天只是在实验  ,调机,具体的 换齿 ,还没降,等在某宝拍个11 T 12T 的齿,  不知悬停,续航时间有没有改善。

楼主:
嗯,今天的问题是 悬停 出现双桨,伴有点震动,请问如何消除双桨,减少震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没发现什么重心向后,。

测量重心很重要也很简单:飞机整备,双手握住大桨,让飞机与地面呈90度(侧钟摆的形态),头尾应该是平的,上下不能超过60度。这个是亚拓说明书上介绍的方法,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电机齿轮换12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