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WC飞控电机不运转,请帮忙下,谢谢。

楼主(2013-09-30):
  四旋翼飞行器 MWC飞控带自稳,GUI和上机位程序均以调试完毕,每个电机油门行程均以设定,电机单个带电调都能正常运转,但是接上飞控后解锁就9,10,11号电机能正常运转,3号电机不动(无论油门加到最大)。用的是乐迪T6EHP-S控和7通道接收,我猜大概是控在某些地方没有设定正确,愁死我了,请知道的大神们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MWC飞控和好盈4和一电调配对不起来,

楼主:
我不是用的好赢4合一 用的是单个电调和分电板焊接的,而且有3个可以正常运转就3号电机弄死不转啊!

网友:
四旋翼的话,可能线接错了。四旋翼的解法是,飞控板上的D2,D3,D5,D6。D4是没有输出的。你可能按照顺序接上去。有一个电机就不会转了。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板子 定义电机是D11 D10 D9 D3.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啊!!!

楼主:
这个办法也用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个板子 定义电机是D11 D10 D9 D3.

我也在用这个板子,同型号的呵呵!!

楼主:
请问你遇上这个问题了吗?我想知道是偶发的还是这板子都有上述问题,谢谢

网友:
你确定你刷的是4旋翼X 模式???

网友:
把不转的电机和能转的电机互换。如果还是不转说明电机坏了。

楼主:
电机和电调没问题单接接收机都能正常运转,飞控确实刷的是四旋翼X模式。唯一怀疑的是飞控D3电机输出是否有问题,(这东西还不知道怎么检测)还有是否遥控器设定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