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控制箱

楼主(2013-09-30):
帮朋友改了一台机器,重新做个机柜

这两天有事,进度很慢

网友:
不错,我也。。。。不太懂。

网友:
        一般来说驱动器没有这样横着摆的,通常和变频器一样竖着摆,布局应该根据这个常规来调整下,另外雷塞这款驱动器使用效果怎么样,我也想买几个玩玩

楼主:
的确该竖着摆,有利于散热,不大好摆,无奈就横着放了
这个是雷赛的混合伺服,电机上带编码器的,用起来还不错,不回丢步

楼主:
自己说明一下,中间那个黑家伙是个780w的开关电源,功率够强悍的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带漏保的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用带漏保的空开

请教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原因?

可能会经常跳闸的,会误报我们电气设备的东西从来不接漏保,有漏磁,有漏电(感应电)等问题,误报

楼主:
今天的样子,感觉好慢

楼主:
终于完工了。

完工留念:

盖上线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