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就这样烧了,看看这是什么情况?APM据说供电不正常引起的,烧了!!!!!!!!!

楼主(2013-09-30):
(图是借用的,不是我的,)图上的红圈的通电发热严重,其他没有任何问题,灯灯闪的正常一开始是四个电机有一个不转,后来解锁不了,最后连接到电脑上都不显示端口了。我想问的问题是如果是接收机给APM供电,接反,就是说负极接到信号线上了,正极还是在中间,会不会出现烧的情况?还有应该排除电压突然高的可能,因为我给接收机供电的,然后再到APM,接收机没事,(高压或高电流你觉得接收机能幸免?),还望高手们为我出点主意,我的国庆节啊!就这样飞不成四旋翼了!

楼主:
求助,帮帮忙

网友A:
看看都哪些烧了 换东西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B:
不是那个 应该是别的东西烧毁 或者击穿 短路 导致那个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那个 应该是别的东西烧毁 或者击穿 短路 导致那个发烫

啊?不会这个也烧了,其他也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都哪些烧了 换东西上去不就好了!

我的天,怎么不看看APM有什么直接焊在板上?自己做

网友:
应该给输出端供电吧?把jp1接上,输出端供电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不会这个也烧了,其他也烧了

这个应该没烧掉 应该是其他的击穿了 短路 这个才过热!

网友B:
烧掉了的话 就不会热了  直接断路了!!!

网友C:
怕毛,我也把X4刷砖了,刚好今天发到零度,,,休息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怕毛,我也把X4刷砖了,刚好今天发到零度,,,休息几天

呵呵,祝你好运,可是我也得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掉了的话 就不会热了  直接断路了!!!

啊,别告诉我不热的都坏了

网友:
内容我第一个飞控就是apm.刚开始不好调,入了零度的,结果零度限高300米,又准备入个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