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机器人和航模的来看看吧

楼主(2013-09-30):
  请问可不可以用航模遥控器 控制 智能小车就是这种

楼主:
可不可以 用航模遥控器控制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是不是让别人写好程序就行了。你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啊

是不是让别人写好程序就行了。你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啊

是不是让别人写好程序就行了。你会吗?

我不会写那种程序

网友:
可以,看你技术的。

网友:
我看见你上面有舵机,不知道里面有电机调速器没有,如果有,你买个遥控器,接受机插上舵机和遥控器就好了,不要编程的啊,哪有那么麻烦,

网友:
你那个履带的,对了也可以,用两个电调,把遥控器上调差动功能,就可以控制了,就是飞机V型尾翼的控制通道

网友:
新手 感觉也不需要程序

网友:
不是很懂啊

网友(2013-11-02):
我看了蛮多蜘蛛八脚爬行机器人,控制板能用PSP手柄+配套专用接收板遥控,或者预先上位机编程动作。和商家聊了用航模遥控器遥控的想法,对方表示可以考虑更改控制板,那就是说是可行的。

网友:
航模遥控 多数是模拟量输出的,个别高端数字舵机除外,这种小车多数是用来机器人编程使用,重点玩的是编程技术,如果就用遥控器来控制还不如直接网上买个遥控坦克来改,成本反而便宜。要看你想改成啥要求了,是不是要比例遥控?需要结合程序控制么?还是就是喜欢这个履带式的结构?。。。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啊

网友(2014-05-11):
直接使用电调不就好了?

网友:
用航模的设备就行啊。程序很麻烦。直接用遥控器吧。

网友:
底盘太简单拉越野性和机动性防震型都一般只能用于平坦路况,做这些底盘之前有没有参考一下人家坦克的底盘。

网友:
用航模遥控器控制是可以的,但是电调不可以是航模的,其一电流小,满足不了,其二,它是单向,不满足后退和转弯.要配车用电调.

网友(2014-06-11):
哈哈  这个很简单,天地飞7开通V翼混控,每个电机用一个田宫101电调,轻松搞定,不过需要两个降压模块才可以加到接收机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网购一个就行、质量、功能、价格可选性都很大

网友(2015-06-09):
这么简单的玩意,去淘宝10块钱有两通道遥控板完美解决你问题

网友(2018-03-11):
某宝上套件很多,可以自己配

网友(2019-08-11):
没问题,低端的直接改,高端的编程改

网友(2019-10-12):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让别人写好程序就行了。你会吗?

当然可以啦, Arduino 可以轻易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