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0如何消除双桨

楼主(2013-09-30):
如题,旋停的时候看桨平面,好像有上下两层桨,有轻微震动,,请问怎样 排除双桨  ,减少震动。

网友A:
从三个方面着手:
1、主轴、横轴是否弯了。
2、桨做了动静平衡了吗?
3、1和2都没问题的话,请调节主旋翼拉杆长度,一次调半圈

网友B:
补充楼上,大桨夹固定大桨的螺丝两边的松紧度应该一样,否则也会有双桨。

网友C:
对新手来讲,确定那一侧的大桨面高,那一侧桨面低也很关键。可以把直机放置在桌子上,用重物压住起落架(务必确保安全),低速旋转时便于辨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三个方面着手:
1、主轴、横轴是否弯了。
2、桨做了动静平衡了吗?

轴  和桨  应该没问题,,估计就是调大拉杆了,,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楼上,大桨夹固定大桨的螺丝两边的松紧度应该一样,否则也会有双桨。

嗯,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新手来讲,确定那一侧的大桨面高,那一侧桨面低也很关键。可以把直机放置在桌子上,用重物压住起落架(务 ...

额,好的,,是不是那边高降哪边的拉杆。

网友:
调节主旋翼拉杆长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额,好的,,是不是那边高降哪边的拉杆。

请不要用不安全的办法来调双桨。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给其中一个大桨夹做上标记。先飞一次看看双桨有多大,然后到地上调整个有标记的大桨夹所对应的连杆(从十字盘到上混控臂的那根),正转和反转都无所谓,只是你要记住。然后再次试飞,如果双桨变小了,说明你调的方向是对的,变大了就说明调反了,可以反一个方向调拉杆,或者对另一边的拉杆进行调整。

网友:
先找连杆的问题再去考虑浆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不要用不安全的办法来调双桨。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给其中一个大桨夹做上标记。先飞一次看看双桨有多大 ...

恩 好的 学习了。。

网友E:
桨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的质量有很大关系。

桨是 碳纤A品 , 动平衡也做过 , 点是一样的

网友F:
拉杆虚位,舵机虚位。没了,双桨就没了,当然,是在十字盘调好了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杆虚位,舵机虚位。没了,双桨就没了,当然,是在十字盘调好了的前提下。

拉杆和舵机 应该没问题,也没炸过机, 我想是螺距 两边的不一样。

网友:
该说的上面都说了,很全面

网友:
宝贵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三个方面着手:
1、主轴、横轴是否弯了。
2、桨做了动静平衡了吗?

恩 我检查了确实双桨严重   怎样 查看 主轴和 衡轴哪个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检查了确实双桨严重   怎样 查看 主轴和 衡轴哪个弯啊。

把主轴、横轴放在玻璃台面上滚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各位解释很全面!

网友G:
我记得阳台侠的一个方法挺好,查下他的帖,就是贴反光纸的那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记得阳台侠的一个方法挺好,查下他的帖,就是贴反光纸的那种方法

恩 好的 ,我找找看

网友:
大家回答很全面了,我也学习了。

楼主:
还有个疑问问大家,,调螺距时  油门中立 大桨两边螺距 要调节拉杆为零,,然后有双桨 ,又要调拉杆长短,那先前的螺距就不白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三个方面着手:
1、主轴、横轴是否弯了。
2、桨做了动静平衡了吗?

说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疑问问大家,,调螺距时  油门中立 大桨两边螺距 要调节拉杆为零,,然后有双桨 ,又要调拉杆长短,那 ...

这个没关系的,最终是没有双桨,油门为0%时,螺距为-2,螺距50%时,螺距为+5;螺距100%时,螺距为+11(一般飞行模式);油门为0%时,螺距为-11,螺距50%时,螺距为0; 螺距100%时,螺距为+11(3D飞行模式);且舵机没有卡死。

楼主:
恩,我调好了, 关于在大桨贴纸那个 ,实在是看不见哪个桨,我的无副翼的,比较好调点, 在一个大桨上用笔做个记号, 然后拧长拉杆球头扣, 一边不行,飞下来在拧另一边。。 要多调几次。现在 飞着的时候无双桨,就是起飞前,和降落的时候有抖动。 我估计是桨的质量问题,大桨 动静平衡都做过,都正常。。

网友(2014-03-07):
这是对新手 最重要的问题 双桨啊  我的努力学习

网友:
fz7730发表于2014-03-07 20:50:15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三个方面着手:
1、主轴、横轴是否弯了。
2、桨做了动静平衡了吗?

有的机机球头杆有正反区分的,一次只能调一圈

网友(2014-04-13):
引用 网友A:
从三个方面着手:
1、主轴、横轴是否弯了。
2、桨做了动静平衡了吗?

有的球头杆是分正反的,调长度需要调一圈

网友:
可以够连根正反扣的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