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配机,请老鸟推荐一款空机

楼主(2013-09-30):
因为肯定会炸得多,所以飞越的空机也舍不得买,淘宝价初看是680,炸多了肯定精度不好,我希望能有个更便宜耐炸的,另外电机电调陀螺仪斜盘锁尾我也只是有个大致的想法,各位老鸟如果有什么好的推荐希望带带新人,先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路过 顶

谢谢,老鸟都不肯来,悲伤啊

网友B:
一般正常来说是亚拓的舍不得买,怕炸多了精度不好,就买飞越的。再便宜的恐怕大多是坑爹货,实在不行就收二手吧,要谨慎。
电子设备怎么配还看你自己情况,是要配便宜的先用还是一次配个中档的一直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买亚拓,精度差的山寨机机耽误你练水平,如此掐指一算,买好机机倒是比便宜机机更经济,没有机机问题的干扰,你操控水平很快就进步啦

网友:
亚托电动或者固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常来说是亚拓的舍不得买,怕炸多了精度不好,就买飞越的。再便宜的恐怕大多是坑爹货,实在不行就收二 ...

终于有dx肯说话了,真好呀!我就准备买飞越了,电子设备就是k8,215斜盘加525锁尾,花盘电机电池,好赢铂金电调,总共看了下要2160,有些嫌贵,因为别的什么都还没买,能不能给小白推荐点更便宜但是也挺好用的电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建议是买亚拓,精度差的山寨机机耽误你练水平,如此掐指一算,买好机机倒是比便宜机机更经济,没有机机 ...

非常感谢你的提议,但是预算实在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议,但是预算实在不够啊

先买个皮穿版甚至是有副翼系统,这个便宜。练手很好的

皮传

网友D:
1多潜水,
2不是炸多了精度不好,是越炸越新,以后你会懂的,
3可以考虑500,配件跟450相差不大,比450稳多了
4,直机是个坑,考虑好,前期投入怎么也要3-5千,这个只是入门,后续的维护成本才是大头

网友E:
买super cp练好了 上飞越450,再练好了,有钱随便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多潜水,
2不是炸多了精度不好,是越炸越新,以后你会懂的,
3可以考虑500,配件跟450相差不大,比450稳 ...

想越炸越新那得用钱修啊,我也就平稳飞飞,玩点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super cp练好了 上飞越450,再练好了,有钱随便买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有dx肯说话了,真好呀!我就准备买飞越了,电子设备就是k8,215斜盘加525锁尾,花盘电机电池,好赢铂 ...

这个配置不错了,如果要便宜,就收二手的吧。另外一种选择是选差一点的配置,zyx三轴,银燕es09斜盘,山寨9257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不错了,如果要便宜,就收二手的吧。另外一种选择是选差一点的配置,zyx三轴,银燕es09斜盘,山寨 ...

谢谢dx,想请问下子,恒吉的922,933做舵机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dx,想请问下子,恒吉的922,933做舵机怎么样?

我没用过,不过看大家反应应该还可以吧用起来可能也不错
但是看参数力量和速度都不怎么样,价格不算太低

网友D:
恩,如果不3d,那就多练模拟,什么4面,航线都没有问题,上真机是不需要太多投入的,
建议配置:天7(中文不消说,只是手感稍差,性价比不错)+500空机(二手逛逛,)+电子(二手淘点)+3块电池(建议购新的)+b6充电器或a6+常耗配件储备点, 3000内应该可以 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不过看大家反应应该还可以吧用起来可能也不错
但是看参数力量和速度都不怎么样,价格不算太低 ...

非常感谢,我会好好对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如果不3d,那就多练模拟,什么4面,航线都没有问题,上真机是不需要太多投入的,
建议配置:天7(中文不 ...

非常感谢,遥控倒是之前就买了D10,你的建议很不错~

网友F:
飞越的 680还可以了,精度不错, 把大奖夹换7075 的,就可以了。高性价比,稳定的配件来源也很重要,至少飞越可以做到。

网友:
同新人
楼主配好了 记得发帖啊,
我好观摩下。。

网友G:
看着楼主配机,我后天也去配一架练悬停和航线。2000不包遥控的  不知道好不好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般正常来说是亚拓的舍不得买,怕炸多了精度不好,就买飞越的。再便宜的恐怕大多是坑爹货,实在不行就收二 ...

太厉害了 我是新手的,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太厉害了 我是新手的,向你学习!!!!

最好自己对各品牌产品有了一定了解以后再对比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自己对各品牌产品有了一定了解以后再对比入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楼主配机,我后天也去配一架练悬停和航线。2000不包遥控的  不知道好不好配

很好配,我是舵机用得差,辉胜es09md和锁尾银燕9258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越的 680还可以了,精度不错, 把大奖夹换7075 的,就可以了。高性价比,稳定的配件来源也很重要,至少飞 ...

谢谢提醒,不止到dx能不能给个完整的450飞越的装机贴,我没能找到

网友:
已经用着D10控,上台华科尔小机机在家里都可以玩。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上pro, 太紧凑了,新手修有点难。飞越的机器都觉得贵,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2014-06-29):
再比fy便宜的怕没了吧、有也是山货了,既然要玩上个飞跃吧,不要让飞机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