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的线断了可以直接焊上去吗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楼主(2013-09-30):
平衡充的线断了可以直接焊上去吗需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
坐等楼下解决

网友:
可以直接焊,但一定注意正负极决不能接错

网友:
哪里断的就焊在哪里就可以了,焊接时注意烙铁不要碰到其他的电极就可以了。

网友:
照原位焊上去就行。

网友:
可以焊接,注意接线正确,焊完后要校验一下接线是否正确后再上电!!!!!!!!!!!!!!!!!!!!!!!!!!

网友:
照原位焊上去就行

网友:
这种简单!焊的时候注意不要碰到其他线,还有速度快点,不要过热!

网友:
不碰到其它线就行,不然一股清烟

网友:
手艺不好,怕短路。平衡线断的电池我都直接放电让后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