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bc168,充6s2600不知要多长时间,电流最大到多少

楼主(2013-09-30):
如题

网友:
五安电流半小时充好

网友A:
8安充电15分钟左右就搞定了。但要把充电器稍微改一下,因为8安充,平衡端子受不了。改了后,你就开足马力充嘛,吊事没有。我现在一次充4块,40分钟搞定,2600毫安的,3.85开始充。因为最多8安充,并联4块后,每块电池只能分到2安左右的电流,或更少,但不用过一会就去换电池,一次性充好,直接去收电池就是了,并联,电流分摊后,对电池也好。

楼主:
已入手4楼的20安充电器,不错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