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车床的直流电机坏了

楼主(2013-09-30):
台式车床的直流电机坏了
220V250W的外形84*134,轴8
某宝重金买了一个替代品,号称400W,结果3分钟烧了,可怜的山寨大品只用到70V0.1A,线圈断了,拆开看看,瘦瘦铁心,纤细的线,估计70-80W了不得
C2的有尺寸相同,巨贵!
折腾几天,定配安装支架同步轮的,气死

问问大虾有什么替代方案

网友A:
换个220交流异步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220交流异步才是王道

要调速怎么办~

网友:
加个交流调速器啊!可控硅!tb10块大把

网友:
最好有电机图片发上来,才容易得到帮助。

网友:
换变频吧 一次性解决

网友:
电动车的电机不知行不,就是电压低点

网友:
买套300w伺服的吧,我的也換上了。

网友B:
做一下广告,绝对的好东西,日本原装的200W他励直流电机,尺寸很大的,带原装的调速,额定2500转,1::25行星减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一下广告,绝对的好东西,日本原装的200W他励直流电机,尺寸很大的,带原装的调速,额定2500转,1::25行 ...

淘宝http://2.taobao.com/item.htm?id=20206381198&spm=686.1000925.1000774.23.wD5YBq

网友C:
你买个变频器,然后买个三项电机,550w左右的,足够了,这样也花不太多钱,700元以内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个变频器,然后买个三项电机,550w左右的,足够了,这样也花不太多钱,700元以内足以

无刷电机如何?

3相电机的硅钢片不行的话能调的范围也不是很大的

伺服套装很强大很奢侈

楼主:
忽然想起缝纫机电机,串激的还能堵会转,功率大的也有250,还有伺服的工业缝纫机电机500-600W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如何?

3相电机的硅钢片不行的话能调的范围也不是很大的

我还真不知道无刷电机怎么样,我的床子也需要配个电机,我考虑就是用变频器和电机

网友:
变频器和交流异步电机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真不知道无刷电机怎么样,我的床子也需要配个电机,我考虑就是用变频器和电机

买了一套无刷,400W,再大的装不下,48伏的,还拖个火牛,晕。但直接高压的电机+控制器都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套无刷,400W,再大的装不下,48伏的,还拖个火牛,晕。但直接高压的电机+控制器都贵

你这样的配置比那样贵吧,我家里有三相电机,在花200多元买个二手变频器,这样电机算是200元,一共是400多元,你那一套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的配置比那样贵吧,我家里有三相电机,在花200多元买个二手变频器,这样电机算是200元,一共是400多 ...

家里的3相电机都个头大,变频器也是大个的森兰1.5KW,台式车没法用。
这次换电机亏大了,烧旧电机烧控制器烧新电机。
先是 修控制器,买了大功率MOS管,磨片深水货,连烧;然后是 配直流电机,遇到深山货,3分钟空载,电枢线圈断,烧,高压反电势还击穿水MOS
费用大大的
加上这次买无刷,可以买半个新的2k4 了
水货山货连洋垃圾都不如,怪不得洋人不修机电,宁可扔掉

网友:
如果自己没有能力修复直流电机的话。变频器和交流异步电机是最佳选择。

网友:
替代电机很多,如果花大钱要看值不值,原240W动力的床子就是个大玩具,不值啊

网友:
如果有电源,电动车的中置电机好,有劲

网友:
变频器是王道,我新修复的750瓦砂轮机加上变频器无极变速呵,超级方便

网友:
电动车电机,350W,低速扭矩大,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用伺服电机吧,加个变频器,行吗?

网友:
用豆浆机的电机可以吗 或者云石机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