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怜的gh3云台,厂家的QC不过关那

楼主(2013-09-30):
我可怜的gh3云台!由于测试发现水平会跑,就尝试着看看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结果一试吓一跳:Z轴完全不平衡.......

拍照下来,大家看看,很明显的错误啊,qc就这样过关,出厂了

很多人还看不出问题所在,正确的位置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还不能自己调节,必先寄回厂家校准...唉,真是细节决定成败阿

网友:
楼主能给个原片看看啊

网友:
不会吧,难怪出货慢,应该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吧

网友:
这个可以投诉

网友A:
能给你售后就不错啦。。。前几天有个人卖我的东东。貌似还是厂家。多问了几句给我qq拉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给你售后就不错啦。。。前几天有个人卖我的东东。貌似还是厂家。多问了几句给我qq拉黑了。。。。

有图有真想,我是DJI粉丝

网友:
很明显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真想,我是DJI粉丝

dji的售后还是不错的。。。

我买的是另外的东东。车上的玩意。跟模型没关联。

网友:
仅仅从视频的画面看,水平线在机身姿态发生变化时,会出现一点偏离,在我个人来看是正常不过了的事。。。

网友:
我们用的GH2云台也是这样的。。。

网友C:
呃,话说,,楼主啊,物理重心和质量重心是不一样的啊,你这里看着是偏的,把相机装好再调整重心啊。云台俯仰一边是伺服电机一边是滑环肯定重量不一样啊。你要看得把相机装好才能开始调整重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话说,,楼主啊,物理重心和质量重心是不一样的啊,你这里看着是偏的,把相机装好再调整重心啊。云台俯 ...

拜托问题看清楚再回复,发帖要有质量,回帖要经过大脑思考

网友:
会不会是设计成这样?多找几个模友发照片看看。

网友:
康总飞机调得不错····有我的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问题看清楚再回复,发帖要有质量,回帖要经过大脑思考

你自己没表达清楚,还说别人不经过大脑,真差劲。后面补充了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感觉你是提问也不经过大脑吧。。。
还有,你视频的问题是横滚轴不平,和Z轴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个只是指向轴上臂偏斜,但是横滚轴电机轴指向还是正面朝前的,也许是DJI为了使镜头能保持在中轴线上做出的折中做法。你要想确定这是不是缺陷,最好就像上面楼说的,看看大家的GH3云台是不是都是这样。话说,我5N的云台一发到就直接掉一颗螺丝呢。昨天去飞的时候还死机了一次。

网友:
我的GH3通电后就一直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ace one与悟空上都试飞,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7057

麻烦帮我看下这个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