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自制大型折叠X8四旋翼,求指导

楼主(2013-10-01):
因为一直困惑于携带不方便的原因,所以迷上了H4机架,又因为个人喜欢大家伙。。。所以。。动手设计了轴距接近1150的大型H4机架,机架目前加工中,节内应该可以到手,先把设计理念和设计图拿出来供大家拍砖。。。求指教

机架折叠后旅行尺寸是460*660*150(18寸桨),折叠机构采用的是飞越的燕尾槽锁紧加管夹辅助,板厚2mm,中央用25*22的加厚碳管作支撑,飞控目前采购的是大疆的WKM。。。。买好2天A2出来了,郁闷中。。。电机原本采购的是朗宇4112配铂金30A,但因为机架太重,可能考虑更换为7010级别双天电机,电调铂金60A,机架前部预留Z15安装孔位搭载狗云台可以用自带减震模块,主要设计理念参考了S800的减震套件,用电池对中央减震板提供负载,减小IMU震动。。。

机架定制费用纯碳板花费2000.。。。。碳管和紧固件还有304螺丝螺母花了1500+飞控6900(展会采购),动力目前花了3200.。。。。估计换成7010要花费8000。。。。收放脚架定做费用估计在2000左右。。近2W就搞了个机架。。几年的积蓄,要是不成功。。。。真的就要退魔了,求拍砖。。。。还有图传和云台以及相机未购入。。。估计3W打不住。。。

机架展开尺寸800*800*400,搭载电池15000*2,设计续航时间接近20分钟。。。现在机架因为要考虑整体美观。。。已经无法减轻重量了。。。只能在电池和动力方面进行提升。这个机架是使用X8模式共轴双桨电机带动的,实测用4112电机1555桨情况下,效率是85%~90%。。。而且和电机间隔有关系,间隔越大效率损失越低,桨越大损失越低

网友A:
鍗犱綅绛夌湅鎴愬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哦!学习学习!

谢谢捧场~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鍗犱綅绛夌湅鎴愬搧

请问。。。能翻译下么?求指点啊。。。

网友C:
个人觉得,,,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不值 X 8效能没有米8的效能高
2个1.5W 的6S 只飞20分太少了。米8估计不只这点时间。
不如直接上个S 800或大冯的飞机好了。

网友D:
中心板有的地方做得太细,应力容易集中且可能断裂,部分线条很生硬,美感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板有的地方做得太细,应力容易集中且可能断裂,部分线条很生硬,美感不足

谢谢指点。。。中央的中心版主要是为了给电池减震提供平台,基本不受力,受力靠的是2根25*22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不值 X 8效能没有米8的效能高
2个1.5W 的6S 只飞20分太少了。米8估计不只 ...

成品机玩过很多,便携性都很麻烦,哪怕是号称快拆的,多拆了以后都会有虚位的,而且那价格。。。。

网友E:
这个机架不适合X8,因为我已经做过好多个了

楼主:
饭团。。。。你试过用大桨么?1555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架不适合X8,因为我已经做过好多个了

谢谢指点,主要是效率问题么?我的桨下洗气流都避开了中心版。。。用的那种尖翼快飞桨。。。。效率损失不多啊。。。,

网友F:
真心漂亮!

折叠机构要注意强度。 因为你一个电机臂上有两个电机。

另外上下层螺旋桨可以考虑不同直径不同螺距。 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G:
顶楼主,配置很是极致,上下电机的间距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心漂亮!

折叠机构要注意强度。 因为你一个电机臂上有两个电机。

谢谢。。。上下桨用不同尺寸的我试过,但是需要飞控有一定程度的修正。。。我用的WKM设置起来太麻烦,主要是靠太近的话,下洗气流造成下桨效率变低,还有桨的叶形很关键。。。平时很好的TM桨型是最不适合共轴双桨的。。。叶尖乱流太多还有折叠机构虽然用的燕尾榫结构,但是还是加了管夹加强了,管子是25mm管,但是内部撑了根22mm管。。。强度。。。有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主,配置很是极致,上下电机的间距是不是小了,

谢谢。。。间距有点小。。。但是这是为4112电机搞得电机座。。。现在设计了7015电机的电机座。。。上下叶片间距在1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哦!学习学习

谢谢关注。。。。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好强啊

一点也不强。。。。估计真的做出来,很多地方要改的。。。已经和厂家谈好了。。。后面的加工费酌情减少点。。。板子已经拿到最优惠的价格了

网友:
漂亮。期待你的装机首飞!

网友J:
漂亮的机架。我就是飞X8的,飞起来很爽,稳如磐石,关键是折叠后很小,不折叠时也比平铺8旋翼小的多,便于携带,我的13寸浆的X8不用折叠,在一堆东西的后备箱里安全携带1000公里,到了地方几分钟内就飞上天了。折叠后全部进一个小箱子,上飞机火车没压力。
老弟机架很重吧,我新做的机架,17寸浆的估计不到800g。14寸浆的600G,我的建议是折叠机构最好不用卡槽之类的,上个螺丝,费不了多少时间,但放心的多

网友:
非常 棒的设计, x8用的人不多。跟踪后续。

网友:
强烈支持自主产业!加油

网友:
首先机架挺帅,从效果图上看确实不错,不过价格过于浪费2W啊筋斗云才多少钱啊!建议节省一下而且从图上看估计重量会在500g以上吧,,,太重了。。。最好控制在300~400g左右,

网友K:
我悄悄的告诉你,,,LZ你会伤心的。。不过别泄气哦

网友L:
个人觉得侧板加中间横膈版方式要比碳管加强有效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谢谢提醒。。。。主要结构加强各个受力点的地方都有4mm的7075铝做上下加强。。。。25*22的碳管400mm长,单 ...

你没明白我意思,支臂上受的力没问题,我是说中心板,你的铝件只是加强的抗压抗拉力,但你没考虑到抗扭力这方面。相关原理你可以参考一下S800的老款机臂,差不多一个道理

网友:
真不错,祝贺祝贺

网友O:
solidworks 用的不错
感觉设计上 有点复杂了

网友P:
期待看到完全体

楼主:
引用 网友J:
漂亮的机架。我就是飞X8的,飞起来很爽,稳如磐石,关键是折叠后很小,不折叠时也比平铺8旋翼小的多,便于携 ...

谢谢老高啊,我也主要是考虑了一个美观。。。。毕竟第一次自己设计,所以重量一直是我头疼的问题啊。。。以前也用几根碳管做过超轻的机架,但是布线杂乱让我很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O:
solidworks 用的不错
感觉设计上 有点复杂了

是很复杂。。。。考虑的太多了,主要是结构加强。。。。一开始打算分体式的,就和那个大黄蜂类似,但是明线太多不美观

网友Q:
请教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做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没明白我意思,支臂上受的力没问题,我是说中心板,你的铝件只是加强的抗压抗拉力,但你没考虑到抗扭力 ...

我知道你说的中心板抗扭力的问题,单力臂输出的时候,中央受到扭力很大,但是我用软件测算过。。。中心结构强度能够承受单力臂反向扭力150N/M左右不变形的,去掉上下层板的话也能承受10KG左右的反向扭力,机架中心由4根碳管组成了一个方框,上下板更多的是为了美观和提供设备负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做的设计?

solidworks2013啊,先把每个零件画出来再逐一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期待看到完全体

谢谢,到时候到货了马上就继续更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个人觉得侧板加中间横膈版方式要比碳管加强有效

恩,谢谢,横隔断组成柜式结构是不错,但是重量会上升不少啊。。。。多一个隔断就要多几个紧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悄悄的告诉你,,,LZ你会伤心的。。不过别泄气哦

航模不就是折腾么。。。。。下次打算自己建模做整体式的。。。内部轻木结构龙骨加上整体碳纤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