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S4 问题谁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3-10-01):
飞行参数都调好了    红灯闪三下关控 开控不能掰杆解锁 ,开机红灯三闪三次 变白灯亮三秒灭一秒 这是啥问题啊?GPS线也都插好了 飞机放在地上不纯在晃动

网友A:
GPS 定位以后 要切到返航 检查  油门50%   NO 控保护要 SET 好    才能切回 手动 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定位以后 要切到返航 检查  油门50%   NO 控保护要 SET 好    才能切回 手动 解锁的.

调参软件上的那个都已经调好了, 关控油门到50% 飞行模式返航降落  ,早上我又仔细的看了看说明书  上边有个问题回答  说是GPS没有连接

网友B:
关控上电,再开控就可以了。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控上电,再开控就可以了。试试吧。

试过了  还是不行,灯的提示就是GPS连接松动或未连接

网友C:
新手课堂,零度S4的使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2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零度S4的使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275

那里边没出现过我这种情况

网友D:
姿态误差较大没做校准液会白灯吧··············我的问题是gps始终搜不到星
晚上测的难道卫星晚上都睡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姿态误差较大没做校准液会白灯吧··············我的问题是gps始终搜不到星
晚上测的难道卫星 ...

在调参上边看误差不过3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