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请进,新买的A2 evo套装问题

楼主(2013-10-01):
a2 gps校准垂直总是过不了,一直闪红灯,室内室外都试了还是不行,不会是坏的吧,连调参软件里能显示gps正常连接,很急啊,求救

网友A:
中奖了,我也是这个原因,一直通不过,电话售后没人能回答

网友B:
晕'看来天忙说的没错'买大江等着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看来天忙说的没错'买大江等着炸吧'

低端黑。 鉴定完毕。 话说哪款飞控敢拍胸脯说不会炸。我马上买两个

网友:
检查gps周围。 是否有干扰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看来天忙说的没错'买大江等着炸吧'

该炸你装啥都会炸,还那句话,炸炸更健康,技术更熟练哦

网友:
是不是GPS安装参数设置有问题。仔细查查,我没有遇到。

网友:
断电在上电

网友:
断电再上电

网友C:
楼主说说操作步骤先,或许你操作的根本不对!
A2有时候要多转半圈甚至更多点。。。。。。。

网友:
检查接线
检查干扰源
检查各个部件的软件是否都是最新
不行的话多刷几次固件

网友D:
我还没安装好,不知道是否有这个毛病;

另外,请教楼主,你的gps杆子如何装上的?我的a2gps杆子好粗,插不进去,似乎是给wkm预留的折叠件。

网友:
建议大疆售后组个qq群,可以随时给我们用户现场答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奖了,我也是这个原因,一直通不过,电话售后没人能回答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一直没搞好 同求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没安装好,不知道是否有这个毛病;

另外,请教楼主,你的gps杆子如何装上的?我的a2gps杆子好粗,插 ...

别弄了 我的也这样 我换个WKM的碳杆才可以  根本就是直径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不是你没有校准好指南针,是主控锁死了,需要在A2的调参软件中用鼠标点击“锁”的标识。

网友:
小小问题,难住了一群少将上校的

网友:
楼主是老鸟了,如果按照使用手册进行安装调试的话 基本可以排除人为因素,看楼主描述垂直过不了,那么水平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大胆的猜测下,注意是猜测(中鸟不要攻击我,偶伤不起),是否考虑这个GPS垂直向在出厂前安装指向就有偏移?楼主可以试着抓握其他几条机臂假设成机头方向来做校准,如果在某条非机头轴向上垂直校准过了,那么我的猜测就成立了,那这个GPS也只能返修了!(专业能力有限,用词不太专业,不会用术语,请其他专业筒靴海涵,现在的老鸟很杯具··稍不留意就会中枪··哎··)

楼主:
调参的解锁已经解了。我现在换了一个正常使用中的A2的GPS就马上好了,充分说明这个GPS是有问题的(全新才开封的啊,我哭。。。),我这几天论坛里看了好多这方面的帖子,感觉关于GPS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大疆需要重视下了,毕竟A2已经是你们目前多旋翼中最好的,不要搞得连个手机都不如啊,我的手机导航从没出过问题,大疆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说操作步骤先,或许你操作的根本不对!
A2有时候要多转半圈甚至更多点。。。。。。。

转到红灯闪了,我想你再转多少圈都没用吧,我的步骤,1 切入校准程序蓝灯长亮,水平转一周左右,直到绿灯长亮,然后垂直转一周左右,这时红灯已经开始闪了,一直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到红灯闪了,我想你再转多少圈都没用吧,我的步骤,1 切入校准程序蓝灯长亮,水平转一周左右,直到绿灯 ...

很悲剧的校准罗盘好几天啦!依然不能通过垂直校准!  和楼主情况一样 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E:
升级好固件后,A2处于锁定状态,所以会红灯连闪,要在调参软件里解锁,就是按一下界面右上方的锁,然后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升级好固件后,A2处于锁定状态,所以会红灯连闪,要在调参软件里解锁,就是按一下界面右上方的锁,然后确定

3q  一语解破!

网友:
楼主的不是锁的问题,的确是DJI的GPS有问题,因为换上我的GPS模块后,完全相同的环境,问题解决。目前GPS等待返厂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到红灯闪了,我想你再转多少圈都没用吧,我的步骤,1 切入校准程序蓝灯长亮,水平转一周左右,直到绿灯 ...

我来猜测一下吧,我测试NAZA的时候遇到过

。。。。。。电源问题

我平时都是用4S电池飞NAZA,校准的时候随手拿了个3S电池校准之后一直就是红灯快闪,一直快闪,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校准了N次还是这样,突然想起这个电池问题,进调参重新校准了一下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