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灵改为手抛起飞,手接降落

楼主(2013-10-01):
精灵入手已飞了一段时间。发现由于挂相机的位置靠前,重心前移,起飞瞬间容易前倾,如果油门开的不够足,可能前浆触地。现在改为手握机架,开足马力后手抛起飞,就比较保险啦。降落时也有类似问题,有时虽然操控平稳降落,浆还没完全停转时机身突然前倾,导致前浆触地。由于大疆的悬停能力极好,降落我也改为先悬停在眼前,手接后再关机。这样不仅比较保险,也可避免不慎伤及围观的孩子。其实如果装了护浆器,这些问题不会发生,但是为装箱便携,把护浆器拆了。

网友A:
不会吧?老版精灵固件起飞会前倾,3.16版以后就不会这样了啊。我的精灵飞控现在就是3.16版,起飞降落很稳的。不过在人多的地方飞,降落的时候我也是手接降落的,小孩子太多了,他们一见飞机降落就会很勇敢无畏的扑上来。

网友B:
还是用原厂的桨叶保护器吧,安全第一

网友:
除了降落下降的时在接近地面半米以后,地效会让精灵飘动,其余都好。起飞降落都是稳稳的。

网友:
人力保险点啊

网友:
不支持,还是调重心吧,安全最重要,你要是有了血的教训,就不会这么玩了!

网友C:
前倾可以微微拉仰杆修正,稍加大马力迅速脱离地面,摆脱地效……真直升机起飞也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原厂的桨叶保护器吧,安全第一

加上护浆器后太大,机箱放不进去,不得不拆了。想取出来就能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倾可以微微拉仰杆修正,稍加大马力迅速脱离地面,摆脱地效……真直升机起飞也会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关键起飞油门要果断开打,犹疑一下就可能前倾触地,这种情况只发生过一次,可把我吓一跳,真担心把浆打坏了。不过手执起飞也很有意思。

楼主:
起飞前再次检查一下遥控器两个开关的位置和信号灯的显示也很重要。有一次差点飞丢,就是我以为开关是置于GPS,结果不是。精灵越飘越远了,用眼很难判断航向,启动返航点锁定也不管用,好不容易把精灵拉了回来,结果一检查是GPS开关没置对,与我以为的不一致。

网友D:
说明越玩越会玩,越玩越自信,越玩越从容!

网友:
注意安全,开心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明越玩越会玩,越玩越自信,越玩越从容!

是的,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开心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老版精灵固件起飞会前倾,3.16版以后就不会这样了啊。我的精灵飞控现在就是3.16版,起飞降落很稳的 ...

小孩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啊

网友E:
高級校準再重新做過一次吧!常不應該這樣,以前我也經常起飛前頃要不就後且頃
如果真發生了頃斜狀況,個人經驗果斷加油門也不會好的只是會損失更大,發現不對因該立即縮油門才是
然後斷電重新上電才是上上策。

我也不贊同手接降落或起飛,萬一打到手指還好頂多破皮流寫,要是眼睛就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級校準再重新做過一次吧!常不應該這樣,以前我也經常起飛前頃要不就後且頃
如果真發生了頃斜狀況,個人經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