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求教!飞控水平放置时推油门四个输出信号不一致!

楼主(2013-10-01):
飞控水平放置,电调油门行程和加速度计已校准,开油门,过一会或者稍微晃两下就成这样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还有,改变飞行模式时这里的stabilize为什么不变?

求指导!

网友A:
没问题的装桨起飞看看,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装桨起飞看看,要注意安全

好的!我试试
我把动力电断开后只用USB供电,不让电机转,解锁推油门这个误差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