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一个离奇现象,65电O通电后电机阻力明显变大,船速明显变慢!

楼主(2013-10-01):
桨被暗礁挂了一下,但没变形。插上电池电机阻力明显变大,用手转桨一点惯性都没有。不通电的话电机阻力较小,用手转桨有惯性,可以自己转几圈。拔掉接收机,转动电机就没有阻力了;插上接收机,电机就难转动。换了2个接收机,问题依旧。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机是通的。怀疑是电调漏电,但用万用表也量不出电调有漏电电压。现在的船速也明显比以前变慢了,电池也变得比以前更烫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何原因?3Q!

网友:
不关轴系的事吧,通电后电机线圈有了磁性对转子有影响,所以有阻力,个人意见

楼主:
以前通不通电对轴系阻力无影响。现在通电阻力明显变大,船速也变慢了。

网友:
什么电调?

楼主:
新西达3120电机,新西达80A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西达3120电机,新西达80A电调

是不是跟刹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跟刹车有关?

XXD80A电调没有刹车和倒车。

网友B:
我有两个xxd80a,一个带倒车一个不带,但是都可以设置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xxd80a,一个带倒车一个不带,但是都可以设置刹车

怎么设置,要设置卡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要设置卡吗?

xxd不需要设置卡,淘宝网店有设置说明,一切设置都是听声音拨油门杆完成。
不过具体操作我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不需要设置卡,淘宝网店有设置说明,一切设置都是听声音拨油门杆完成。
不过具体操作我忘记了

看了说明,貌似很复杂。如何初始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说明,貌似很复杂。如何初始化呢?

刹车和极速没有关系,
重设一下油门行程看看~

网友:
你有可能不小心设置了刹车,电调锁住了电机所以不好转动。
试试关闭,开启刹车对比就知道了,一般不用设置卡的,卖家网店上商品说明有介绍怎样用遥控器设置的。

网友:
不过就算设置了刹车也跟速度没啥关系
如果你确定不是因为通电后螺旋桨转动不畅而产生的心理作用的话
还得找找其他方面的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建议,我先试试重新设置电调。万一不行就换好盈80A,这只新西达也服役快一年了,够本了。

网友C:
80a好赢    ? 直接120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a好赢    ? 直接120a了

我的O艇电机小,功耗低,速度50左右,80A电调足够了,跑得时间也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