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多旋翼,经验分享1、2、3,希望大家都比我幸运

楼主(2013-10-01):
新装多旋翼,感概良多,把心得与大家分享下
1、安装电源板的时候,没有贴绝缘的东西,也没有把电源板垫起来,而是直接用螺丝拧在了碳纤的机架上,导致通电开机就短路,然后滚滚浓烟,还好,拔插头速度比较快,只是把电源板烧掉了

2、调试的时候图省事,没有把螺旋桨取下来,一个调试不当,飞机猛的串起直接倒扣到地上,家中柜子伤口无数,损失3根桨,还好没有伤到人,至今心有余悸

3、试飞的时候,找了个每人的工地,场地到时可以,一起飞就感觉找错地方了,螺旋桨搅动的灰尘那叫一个大啊,一个电池过后,看飞机、遥控器、人,全是一身灰,赶紧回家换洗,以后试飞,还是找草地比较靠谱

下面是经验谈:WKM使用好赢白金版+4225电机的时候,怠速要设置的比推荐的高一些,这样电机才能启动,不知道是电调设置问题,还是这种配置就是这样的,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A:
下面是经验谈:WKM使用好赢白金版+4225电机的时候,怠速要设置的比推荐的高一些,这样电机才能启动,不知道是电调设置问题,还是这种配置就是这样的,希望高手解答。

电调恢复一次出厂设置,重新做一次油门行程校准应该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经验谈:WKM使用好赢白金版+4225电机的时候,怠速要设置的比推荐的高一些,这样电机才能启动,不 ...

找了个懂点的朋友帮忙设置了下,先恢复了,结果忘记带说明书了,网上下了个,对照一看,那叫一个复杂,好不容易都恢复了,结果启动还是要将怠速设置的高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出问题了,也不知道那十几项选择,怎么和4225匹配才算好,一头雾水中

楼主:
今天总算找到原因了,是FUTABA遥控器的设置问题,在遥控器上2、3通道要反向,调参软件里都设置为默认就可以了,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另外发现,在调参软件的电机测试里无法测试电机,电机怠速选择默认就好了,启动都是很正常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网友:
潜水不够

网友:
很是羡慕玩这些高级货的人。

楼主:
我是7、8年前板板机入门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接触其他模型了,估计老了又会换回板板机了,那时候反映力下降,快了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7、8年前板板机入门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接触其他模型了,估计老了又会换回板板机了,那时候反映力下 ...

多旋翼也不快哇!老了就飞直击了!保持脑细胞活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旋翼也不快哇!老了就飞直击了!保持脑细胞活跃

就现在飞直机也就飞个航线,顶多也就是个倒飞正面悬停,其他动作确实脑子反映不过来,唉,不是那块料,还是飞飞安静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