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通2.4G遥控器怎样对频?

楼主(2013-10-01):
       用过富斯9通的朋友请帮忙,今天买了一个接收不知道怎么对频。

网友A:
bind  插上      按高频头后面的那个按钮

网友B:
貌似出厂对频的。

网友C:
富斯用着感觉怎么样?

网友:
出厂对频的

网友:
安对频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d  插上      按高频头后面的那个按钮

搞定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出厂对频的。

  原配的是对好频的,如果在单独买个接收就要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富斯用着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对于新手还是很够用了,现在主要是飞些固定翼,前几个月入手了个futeba t8fj 确实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对于新手还是很够用了,现在主要是飞些固定翼,前几个月入手了个futeba t8fj 确实要好些,

飞固可以     如果你飞多旋翼的话效果就不行了

网友(2021-03-14):
富斯9遥控器对码步骤:
1、  将随机的对码线,插入接收机的对码接口(第9个bind接口)上电;
2、  接收机指示灯开始急促闪烁,按住遥控器背部高频头中间的按钮,打开遥控器电源,观察接收机指示灯,如果能对码成功,此时指示灯常亮;
3、  接收机和遥控器断电后拔下接收机上的对码线,打开遥控器电源、接收机上电,此时,接收机指示灯常亮,测试其它通道。
4、  如果不成功从第一部开始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