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练四旋翼的3D动作,用兔子的3D模式,想请问一下都有哪些动作,怎么操作?

楼主(2013-10-01):
想练四旋翼的3D动作,用兔子的3D模式,想请问一下都有哪些动作,怎么操作?请各位高手指教
附上我的四旋翼

网友A:
无非也就是翻来翻去的..还有8字飞行..刷锅..只是要看飞的流畅度和精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也就是翻来翻去的..还有8字飞行..刷锅..只是要看飞的流畅度和精准度

路过,学习... s

网友:
打酱油而过

网友B:
左滚翻,右滚翻,其实4旋翼也可以侧飞哦,我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非也就是翻来翻去的..还有8字飞行..刷锅..只是要看飞的流畅度和精准度

请教一下刷锅,8字都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滚翻,右滚翻,其实4旋翼也可以侧飞哦,我可以做到

怎么侧飞?透露透露呗

网友:
给大家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