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APM四旋翼成功——飞行历程

楼主(2013-10-01):
先上图

尾巴是用来绑天线的

下面说说遇到有问题,请各位拍砖,也希望能给我这样的后来新手引玉;

收了个二手的APM2。0,卖家说全套是从船长那买的。
1:收到装的是3。01的固件,加速度计老调试失败,起飞一直向左飘。地面站里面的水平面显示也是左倾的,哪的将机身摆得再平都是一样。最后没办法,降级到2。9的固件,就水平了

2:要试飞解不了锁,在坛子里查,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关掉ARMING-CHICK选项,还有一种是反复刷2。9和3。1的固件,然后什么按外国人的什么方法弄一下,再按国内哪种大侠的方法调下机。。。觉得挺麻烦的,先用第一种方法,关掉了那个选项,可以解锁了。2。9的固件好像没有这个选项了。。。。。

3:电池用的是450上的确2200MAH的锂聚,还有4S的A123电池两个,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要装A123上去,起飞不到半分钟,机体就往后飘,没法飞了,还因此摔两次机,装锂聚就没事,奇了怪了,暂时无解,难道是重量问题?还是固件版本问题?还是电源线干扰问题?
也上个图吧

                     锂聚这样装没事,可以正常飞。

                    这是A123的电池,方的本来是用在450上的,把它改了一个,改成长的了

                   这是装进去的样子,装这个电池起飞不到半分钟,就会飞轴往后面飘,很厉害,没法正常飞了

3:感觉这个飞起来很稳就想去楼顶试飞下,视野大一些,楼顶装了几个电信和移动的手机放大器信号天线,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的干扰,只要飞机一飞出楼顶屋檐,就会出现像失控样的状态,飞机操作起来动作一顿一顿的,感觉就像。。。。马赛克,没解。。。

4:操作手感,和电直比起来,小动作很迟缓,大动作灵敏度还行,玩习惯了电直细腻的小动作,玩起这个来,很不习惯了。不知道在哪里调能调小动作灵敏度?(感觉就是。。。在操作摇杆中间位置小幅度打杆,机没反应,一定要大幅度拉动摇杆,机身才会作出反应,或者说,好像摇杆中间区域。。。是死区。)向各位大哥求解,Help Me

5:后续。。。。敬请期待。

网友:
A控好调吗

网友:
A123电池内阻大,大电流放电,后期功率不够了,飞机就没有足够的动力维持平衡,于是就歪了。

网友A:
是把ARMING_CHECK设置成0么?我设置成0和1都解不了锁~~~ 用的d10

网友B:
LZ那上面顶的是什么啊?GPS吗?看着好像好大好重哦

网友:
GPS看着好大

网友:
不错 同为apm支持一下 我的apm有一次定高乱串 一下窜好高 然后又拍下。还好反应快切普通,避免摔机 后来反复刷固件 解决,不知道什么原因。发生之前我插了超声波 ,觉的没成功就拿下了,后来就乱串

网友:
后续,来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那上面顶的是什么啊?GPS吗?看着好像好大好重哦

我买来的这个GPS超厚的那种,只能用了个电信的宽带的分线器的盒子做了个外壳。

楼主:
刷了2。9玩了几下,突然有个电调不能佼准了,电机启动不了,手动自动校都不行,只得又刷回3。01,嘿,又好了,水平也平了。也能解锁了。四个电机也都能校准了。晚上摸黑试了下,行了。明天再多玩几次试下稳定性。

有个问题:AUTO模式是干嘛的?没感觉它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
装A123可能太重了,左右急冲的时候可能惯性太大翻车了。。。。炸机了,四旋翼臂折断一跟,桨砸断一个。。桨换了,轴臂没备件,拿电直练习架的四根碳棍绑绑,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把ARMING_CHECK设置成0么?我设置成0和1都解不了锁~~~ 用的d10

重刷固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刷了2。9玩了几下,突然有个电调不能佼准了,电机启动不了,手动自动校都不行,只得又刷回3。01,嘿,又好了 ...

AUTO模式=自动执行飞行航点的模式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TO模式=自动执行飞行航点的模式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没设航点,难怪感觉没起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来的这个GPS超厚的那种,只能用了个电信的宽带的分线器的盒子做了个外壳。

好用吗?价格应该也便宜不到哪里去吧,还是建议直接买个成品GPS为好

网友:
留个痕迹,以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