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情况!MWC没法搞定,跪求指点,快疯了!

楼主(2013-10-01):
    新手入手一块MWC飞控,之前没玩过开源飞控,只玩过一块EAGLE X6商品控,入手MWC飞控后,按照说明接好连接线后,推动油门杆,四个电机转动正常,打舵时各电机转速也有明显变化,此时问题还没有出现,后来将电机和电调的香蕉头剪除,连线焊接在一起,并对电调进行了油门形成设置,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现在的情况是:1:通电后,四个电机发出不停的急促滴滴声,无论解锁还是其他遥控器操作,都没任何反应
                        2:可以刷程序,但GUI无任何输出数据
                        3:单个电机不通过飞控接到接收上,可以正常运转

我实在搞不定了,求高人指点。不然就只能再换飞控了,电机是丹锂2217,电调是好盈20A天行者,天7遥控器和接收

网友A:
单个就行,4个一起就不行了?是电源干扰吗电调信号那3根线怎么接的啊,都是3根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个就行,4个一起就不行了?是电源干扰吗电调信号那3根线怎么接的啊,都是3根接吗

表达错误,意思是不同过飞控,将电调信号线插到接收上,电机运转正常

网友:
飞控设置有问题  找找教程 再搞搞.

网友:
传感器选择正确吗

网友:
MWC开源四旋翼交流群  15690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