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油机油门用什么舵机合适

楼主(2013-10-01):
油门舵机也不能忽视   可靠点的还是选FuTaba的  求推荐什么型号的  想选无刷的  耐用

网友A:
不用定速,3003或者3001就可以了,用定速的话,就用快点的数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定速,3003或者3001就可以了,用定速的话,就用快点的数码

不用定速   主要考虑耐用可靠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定速   主要考虑耐用可靠性

那就盒装的3003。6、70块钱,在我手上进水坏过(汽油船),炸鸡坏过(油固),正常使用还真没坏过,600油直入门的时候4颗3003加一颗9254,陪伴我从悬停飞到了大航线,练习航线动作的时候才把斜盘舵机升级了,目前油门舵机任然是3003在服役。

网友:
3003应该是够了。用过3003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