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涵道。全球鹰推力往右偏的很严重

楼主(2013-10-01):
首飞失败,一滑跑就往右跑,油门越大偏的越严重,有点离地就打转,最后认定的涵道推力往右偏的关系。不知道是机子风道额问题还是涵道本身的问题。感觉左右都是对称的,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前轮有没有装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前轮有没有装歪啊

我的描述不清楚吗?不是前轮问题

网友B:
有可能是机体的风道就不对称。检查一下。还有方向舵是否中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机体的风道就不对称。检查一下。还有方向舵是否中立。

我也觉得这个可能大点。可是自己动手修的话难度很大。问题不是在V尾上,用手感觉出风就是偏右的。

网友C:
好家伙,真漂亮,有视频吗?

网友B:
是epo材料的吗?如果是,用开水烫软后纠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家伙,真漂亮,有视频吗?

人家首飞失败正在找问题呢      你在这要视频!

网友:
一定是轮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epo材料的吗?如果是,用开水烫软后纠正。

EPS的。问题是肉眼看不起哪里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出风就往右偏  问题就在于电机的安装位置不对    好好检查下吧

看图,涵道装的感觉还是正中的。目前推测机体出风口问题。

网友:
出气口有问题。具体是涵道还是机身不清楚

网友:
不知为什么

网友:
电机线不要这么走 对喷出气流是会有点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人家首飞失败正在找问题呢      你在这要视频!

就是要视频帮忙分析问题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要视频帮忙分析问题嘛

你让楼主把飞机给你邮过去    你帮楼主分析一下问题    给楼主乐坏了

网友:
你是两个函道   看下函道的转动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让楼主把飞机给你邮过去    你帮楼主分析一下问题    给楼主乐坏了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