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iteTes系列动力舱电机和桨怎么配?

楼主(2013-10-01):
同题目,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图纸上都有配置啊,最简单2212kv1400配8060桨,我做过,非常好飞。

网友B:
一般像楼上那样就OK~~不过那台3D的机器感觉动力有点不足…所以可以自己换上2214的电机~~电调么,我用好盈20A,电池3S1300mah,如果觉得不够可以换22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都有配置啊,最简单2212kv1400配8060桨,我做过,非常好飞。

我看有的上面标的是2208加8040的桨呢,不知道有多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像楼上那样就OK~~不过那台3D的机器感觉动力有点不足…所以可以自己换上2214的电机~~电调么,我用好盈20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