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RSKY 2.4G 高频头上的那个天线 断了 求救

楼主(2013-10-01):
如题 我在TB上 没找到这样的天线 有没有可以替代的 无线路由器的天线 可以替代吗!!!!

网友:
不用管    过几天自己就长出来了

网友:
只要是2.4g的,能装上,都可以用的。没影响。

网友:
无线路由器的天线 可以.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把我的路由器和遥控器拆了对比了下。结果是路由器的线粗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贴子我把我的路由器和遥控器拆了对比了下。结果是路由器的线粗些

那我用路由器的那根算了 有空拉距测试下!

网友:
我的路由器是tp的控是乐迪的 看天线材质差不多就是路由器的粗些你可以试下 焊接时记得先放静电

网友B:
我直接换成路由器上长的7dB的了

楼主(2014-11-27):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换成路由器上长的7dB的了

你叼啊 昨天我拍了个5DB的 14元钱!

网友:
厂家直销的店里貌似有,你看看,要不就自己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