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遥控器天线有没有断过啊

楼主(2013-10-01):
FATABA 10CHP 原机自带72M拉杆天线,和老婆吵的时候 ,直接把拉杆天线 ,折断扔了!
都怪我买的时候跟,她问多少钱 我说这个不贵不到300块钱!要是说贵了 得扒我皮!
后来买了2.4G 高频头套装!又被她扳断了!
兄弟们 72M 那样断 还可以用不??2.4G 那样断 ,用不了吧!!导致我失控 四旋翼 飞掉一架!
有没有人知道路由器那个2.4G 天线 可以用吗 好像没有牙!
我现在就剩下一架四旋翼了!!固定翼 塞斯纳 被老婆当废品卖了!以前发过视频!哎  说我玩物丧志!

网友A:
路由器的可以用。挺好的,不过要买好的。最好拆开看看。

网友:
唉......楼主吵架的时候应该把脖子伸过去让老婆折,这样至少天线保全了

网友:
300元赶快专让给我    不然我就告诉你老婆去
天线断了没关系  过几天自己就长出来了

网友:
楼主啊~~不是我说你,玩航模的不能跟老婆对着干,否则啥都没了

网友:
没有断没有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的可以用。挺好的,不过要买好的。最好拆开看看。

路由器的天线 真的能用吗!昨天买了个100元的 天线 竟然不能用!路由器的天线遥控 距离会不会很短!

网友:
塞斯纳到了收废品的人手里,能给几个子儿呀!可惜了!

网友:
淘宝2.4g增益天线

网友:
你老婆好残暴啊。虽然我老婆也不怎么同意我玩。至少还算理智。

网友B:
我的断过,NND 还在飞行的时候断的,果断提控回家....

网友C:
楼主你们家那里的?我离得不远我没事就站你加阳台外边。没准什么时候10C就掉下来了原装天线天线部分用电烙铁焊下塑料部分用502弄好应该还能用!

网友:
72M和2.4G的天线淘宝都有的卖,而且天线短一点点或者长一点点都不能用,特别是72M天线要完全拉出,很多人看能遥控就不拉的
这样的老婆,丢二手版块,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断过,NND 还在飞行的时候断的,果断提控回家....

看来你我深有体会呀!你们没断过的 以后注意点 断了就别飞了 !不然像我和这兄弟一样 提控回家 眼睁睁看它溜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们家那里的?我离得不远我没事就站你加阳台外边。没准什么时候10C就掉下来了原装天线天线部分 ...

自从上次飞丢一套四旋翼 着实不敢用了 今天国庆收到一根天线  一会儿上图 很贵的  竟然不能用!假期都没得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由器的天线 真的能用吗!昨天买了个100元的 天线 竟然不能用!路由器的天线遥控 距离会不会很短!

晕。这么贵的天线啊。

我的天7,原装天线是焊在电路板上的。我把它拆了,换成了一个SMA接头,然后买了一个5元的路由器天线装上去。

地面拉距测试,原装的天线,和路由器天线都可以达到600米。

网友D:
老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这么贵的天线啊。

我的天7,原装天线是焊在电路板上的。我把它拆了,换成了一个SMA接头,然后买了 ...

我今天找到一个以前蹭网卡的那个网卡天线 螺牙刚好 就上上去了 没有拉距 测试 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有功率大小之分啊 大了 会不会 烧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婆换新的

可不能因为玩飞机 把老婆换了吧! 老婆飞机都不如吗?

网友:
先换老婆再换控 必须的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今天找到一个以前蹭网卡的那个网卡天线 螺牙刚好 就上上去了 没有拉距 测试 不知道怎么样!会不会有功率 ...

天线只有增益大小不同而已。增益小的天线在各个方向上都有信号,一般3DB左右。信号范围是一个球形。
7DB的天线就必须垂直放置,因为信号有效范围是一个平面,但是水平方向上,360都都有信号。
再大增益的天线,就开始是指向型的,必须把天线对准才行。其他方向上信号就很微弱。

网友:
先攒钱换老婆,不然全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只有增益大小不同而已。增益小的天线在各个方向上都有信号,一般3DB左右。信号范围是一个球形。
7DB ...

用无线蹭网卡 天线 拉距500米 没问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无线蹭网卡 天线 拉距500米 没问题 !!

100元的破天线,赶紧退货。

网友:
好老婆啊,,,得下重手,彻底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元的破天线,赶紧退货。

兄弟 说的好 当时就退了!!!

网友:
我现在就剩下一架四旋翼了!!固定翼 塞斯纳 被老婆当废品卖了!以前发过视频!哎  说我玩物丧志!

哈哈…玩物丧志啊…那是你老婆嫌你赚的钱少啊…你要是每个月要有三四万给她,你玩什么她都不会说你啦!
我和你一样,因这这个理由,葫芦丝、二胡,箫、笛子、吉他口琴这些玩意,全被老婆摔了。知道最后的结果吗?

我把她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老婆,软的不行,如果是我的飞机被当废品卖,2话不说1巴掌,然后去玩998,3天后回家

这位老板老霸道了,求998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