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避震金属起落架的安装

楼主(2013-10-01):
打算入手一套避震金属起落架,想请教懂得朋友如何安装最好。

网友:
做个记号 改天来瞧瞧

网友A:
这个起落架  两个螺丝孔很容易滑丝 安装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起落架  两个螺丝孔很容易滑丝 安装很简单的

谢谢!请问这个起落架用的是3mm还是4mm的钢丝?还有就是你前轮如何实现转向? 这个起落架可以用某宝上那些40块的电动收放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起落架用的是3mm还是4mm的钢丝?还有就是你前轮如何实现转向? 这个起落架可以用某宝上那些 ...

想改电动收轮不是不可能,只是工程比较大,位置也不够,改的话会影响外观。

           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改电动收轮不是不可能,只是工程比较大,位置也不够,改的话会影响外观。

谢谢,请问这个起落架用的是3mm还是4mm的钢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起落架用的是3mm还是4mm的钢丝?还有就是你前轮如何实现转向? 这个起落架可以用某宝上那些 ...

最好是4MM的 我这个F16就是转向时上面那一部分  至于你说的那个40元的 我没试过 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C:
这个起落架有几个地方设计的不好,一个是减震那用的内六角容易脱落,建议换成普通螺丝,3mm 4mm都可以,看你飞机的尺寸了,我用的4mm的,那个40块钱的收放做工还是很不错的,这个起落架的轮子做工不咋地,有条件可以换个pvc的象真机轮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起落架有几个地方设计的不好,一个是减震那用的内六角容易脱落,建议换成普通螺丝,3mm 4mm都可以,看你 ...

多谢~~ 请问那个40块的收放 可以用在这个轮子上吗??

网友:
留位学习,期待我1.4mm零战也能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问那个40块的收放 可以用在这个轮子上吗??

可以的呀, 4mm就都选4mm ,3mm就都选3mm ,两个主起落架还需要加个连接的轴,可以用电机轴代替,前轮带转向的收放是带轴的

网友:
这个起落架我也刚买,刚发了个改J10的贴。这个做工比较粗糙,但是性价比高,要加润滑油和适当剪一点弹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这个起落架用的是3mm还是4mm的钢丝?

应该是3mm的钢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