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炸机终于变的有意义 似乎找到炸机的原因

楼主(2013-10-01):
        自从10天前炸机后 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论坛上发帖求助 高手们给了不少意见 其中有一位模友提示我注意我的恒力4225 KV390电机  我很在意这个提示  因为我的恒力电机已经因为两次炸机报废2个  一次报废一个   并且报废电机线圈上有奇怪的胶状物质,用手空转电机明显发堵,且胶状物质也无法去除,但问题是我始终无法确定是电机空中堵转停车导致炸机还是炸机时由于我全力推油门后落地导致的电机烧毁,之前的两次炸机始终无法确认原因  到底是天9控的问题  还是NAZA V2飞控的问题  还是电池问题  还是桨没固定好  还是电机空中堵转 还是电调问题  带着上述疑问,在最近一周内带着安全头盔,进行了一共大约6个航次的10米高度以内试飞,内容很简单,悬停,中等速度航线,和不停地左右旋转,希望试出问题的所在,今天 所有疑问几乎解开

          说说今天试飞的全过程,今天带着两块电池来到飞场,此飞场几乎没人 安全没问题。为了记录飞机姿态  将黑狗3装进水外壳硬挂在飞控上方的碳板上,没有安装云台,怕炸坏,也怕装了云台炸机时无法记录飞机的姿态。事实上   一切功劳都归咎与狗3和防水外壳(炸机时狗3完好都靠放水罩了)。
          第一块电池是由一块达普5200毫安30C和花牌5100毫安35C串联的,开控上电 打到GPS模式,按照坛子里高手的说法,我整整等了5分钟才起飞,也就是一支烟的功夫。平稳起飞,中速航线,侧飞,热点环绕,左右旋转  ,飞了约9分钟  飞到20米开外,调转机头,让机头对准返航点,然后切失控保护,我怕出意外右手随时准备切回姿态模式,但飞机很好,全自动降落在距离起飞点3米左右的地方。飞机乖乖的回来了 ,第一个航次安全结束。
         第二块电池是达普5200毫安  6S 45C 总共才使用约9个航次。这次为了模拟真实航摄重量 在机身下方有绑了块2200毫安的锂电来代替云台和图传和OSD的重量,起飞前动作和上次完全一样,平稳起飞,几乎一样的飞行内容  但只飞了3分钟左右,飞机突然电量BB报警,紧接着大幅度摇摆,一秒后又回复正常,我紧急降落后检查电机一切正常,又一次平稳起飞,然后飞出20米远,这次是让机尾对着返航点,然后切失控保护,我怕出意外右手随时准备切姿态模式接管飞机,3秒后飞机上升十几米然后开始向右旋转调转机头瞄准返航点,就在调转机头的时候,电池突然电量报警飞机突然摇摆,侧翻,我瞬间切回姿态模式,将油门杆推到顶,眼看快落地,立刻油门全松,飞机坠落。整个坠机过程和上次30米高度炸机过程惊人的相似,上次也是我向左侧旋转,转了才一秒,飞机就侧翻了。查看损失 碳纤脚架断一根  碳纤板断一块 狗三右前方恒力电机用手空转又觉得发堵,线圈有很少量胶状物  没有前两次多。上次炸机也有一只电机出现胶状物 ,只是那次狗三是挂在云台上的 不知道是空中停车导致的炸机。

             回来查看视频,惊人的发现狗3右侧那个电机在坠机前一秒居然空中停车了  此次坠机的直接原因应该就是这个电机停车导致的,视频中清清楚楚,通过此次坠机 我第一个排除了是天9的原因导致的坠机,因为飞机是在失控保护时炸机的,目前来看,恒力4225  KV390电机是我这一周以来连续炸机的高度嫌疑人。另外 ,为什么我的NAZA V2配6旋翼机架在遇到一个电机空中停车时会侧翻  NAZA V2配6旋翼不是说可以稳住 只是自旋不会炸机么?我的怎么直接侧翻下来了  6旋翼机器到底能否在缺轴的时候安全下来呢 。电池突然提前报警是不是因为电机突然堵转瞬间亏点导致的  高手帮忙分惜下   谢了。  还有  视频要怎么传   我不会  教一下吧
           准备最近就新入6个电机  再配6个新桨   大家帮忙推荐下配置吧 到底哪种电机大家用的最好 最稳当 对于桨的型号非常迷茫   我的要求 平衡性要好  因为我没有平衡仪  也没那个耐性和技术去慢慢平衡

网友:
能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
还是没有找到停车的原因,胶装物质到底是什么

网友:
去买皮皮虾的电机吧,绝对可靠。

网友:
胶装物质是不是由于电机发热后,定子的封装物质融化后出来的。

网友:
上朗宇电机,稳定可靠。

网友A:
据说,胶状物是电机动平衡的配平物质,是否高温导致脱落造成的堵塞那?

网友:
電機過熱停轉!連膠都溶了

网友B:
"还是电机空中堵转 "——先别 急去 放飞 !!

把 你的 机机 捆绑上 20公斤的 大石块 。。。

先在 地面上 85% 油门,连续 运转 5块电池,,

然后 趁热打铁::装 第6块 电池,放飞

——你一定会知道 结果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电机空中堵转 "——先别 急去 放飞 !!

把 你的 机机 捆绑上 20公斤的 大石块  ...

大哥  然后呢  会出现哪几种局面   提示一下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胶状物是电机动平衡的配平物质,是否高温导致脱落造成的堵塞那?

估计是:绕线圈的 厂家:非法使用了 热融胶。

70年代 绕线圈都使用 凡立水 来胶固、绝缘线圈,
现在、反而不如以前的 工艺 正规咯。悲哀。。。

6旋翼 :你可以 人为的、有预谋的 关闭某个电机,
来测试 DJ 的飞控 究竟 有没有 那个功能 。。

(额外 做个遥控开关,来关闭 某个 电调 就成)

网友B:
"就在调转机头的时候,电池突然电量报警飞机突然摇摆,"

——这句话:非常有用::这说明 确实 是电机(软)卡住了,
导致 电流增大——>电压下降——>电量报警。

看来楼主:真的是 找出了 以前炸机 的原因。。。

——多旋翼:看来 电动机(电调)品质很重要——

——不需要 去捆绑 20公斤 石头咯——原因分析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调转机头的时候,电池突然电量报警飞机突然摇摆,"

——这句话:非常有用::这说明 确实 ...

高手  谢了  那高手能推荐一个好的电机品牌和型号么  只是要不堵转 要稳定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  谢了  那高手能推荐一个好的电机品牌和型号么  只是要不堵转 要稳定而已

抱歉:我没入多旋翼,很少了解这些马达的工艺。

原因既然 99.9% 的 被分析 出来了。。。

测试 6旋翼飞控的‘容错性’倒是很 有意义——

得找个“信号阻断 遥控开关”串在 电调的 3P插线上,

或者 买个油机 用的 遥控熄火开关,再自己去电子市场
买个 5V 的小 继电器 串在 电调的 3P插线上 控制电调。

网友:
看来电机嫌疑最大!!但有个不解之处是为什么会热到连电机动平衡胶都会融化掉!!!390用6s肯定没问题,但为什么会这么烫!!楼主用的是什么尺寸的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  谢了  那高手能推荐一个好的电机品牌和型号么  只是要不堵转 要稳定而已

我也算新手, 讓我說明怎樣上視頻吧?
我相信大家都想看看視頻, 這樣分析的更精確.
1. 首先請你先把視頻上傳到Youku或Tudou等等視頻網頁. (上傳後, 請抄下視頻地址)
2. 你去你的第一個留言, 下方有個 "編輯", 按下去.
3. 在你打文字內容的上方, 有一個按鍵是 "視頻", 按下去, 會跳出一個請輸入視頻地址.
4. 把抄下的視頻地址貼上, 按下 "提交"鍵, 再次發帖,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在调转机头的时候,电池突然电量报警飞机突然摇摆,"

——这句话:非常有用::这说明 确实 ...

同意12樓分析.
說的有道理, 能把電機停頓, 連繫到電压警報.

网友D:
为什么我的NAZA V2配6旋翼机架在遇到一个电机空中停车时会侧翻

你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
热熔胶做动平衡,天哪。。。这不是成血滴子了么。。。我最近潜水,也是看恒力电机出事的概率比较高。。。。但是过高的发热量,可能也是电机却相,短路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刷的是那个版本的固件?

刷的最新固件  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算新手, 讓我說明怎樣上視頻吧?
我相信大家都想看看視頻, 這樣分析的更精確.
1. 首先請你先把視頻上 ...

但我通过优酷上传一个视频经常传到百分之0.4就永远停在那  这怎么处理  就是上传太难了   我视频也转换过了  变小了  就130MB  不知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