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nlar

楼主(2013-10-01):
你好,我做圆雕最后一刀的接缝处,有0.5mm的木头没雕到,就结束了,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1:6减速A轴,用的是mach3,刀路是artcam2009做的,A轴与X轴平行,刀是沿X轴来回的走刀。谢谢你能给与回复!!

网友:
做出来工件与模型相比有变形不?可能a有回差,又或者电机参数错了,或者没对好刀,发点图上来看看

楼主:
A轴是1:6同步带传动,电机参数也没错,用对刀器对的卡盘中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A轴是1:6同步带传动,电机参数也没错,用对刀器对的卡盘中心

初步判定是回差问题,由于外径不一,预留量也不一

网友:
如果是大小头就是没有与x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步判定是回差问题,由于外径不一,预留量也不一

外经大的地方比外径小的地方残余量大,应该是回差调一下皮带张紧

楼主:
实在是太谢谢了,我调整一下再试试看吧

楼主:
回差设置是这样的不知对不对

楼主:
两头直径误差不大,最大不超过0.2mm,我照的照片是局部,实际是4个一串的,每一个上面都是这样,现在把A轴回差改为0.4再试试。正在雕刻中。

楼主:
原因找的了,都不是上述问题,夹具有松动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