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6角螺丝卡死了!

楼主(2013-10-01):
内6角螺丝卡死在杆子的螺丝洞里.试了很久内6角螺丝也磨圆了.各位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既然头都磨圆了,那就一起刮掉表面氧化层、点上助焊剂,先用焊锡焊死。焊的过程里面的螺丝胶自然也因受热而失去粘性,焊住后拧出螺丝很轻松。搞完后如果想把刀头恢复原状,用刀把上面的锡刮掉、很好刮。

网友B:
断螺丝洞里面基本是弄不出来了,就是氩弧焊也不好焊

网友C:
内容没那么费劲,宽度合适的小一字,紧紧插进去顶住,一使劲就下来,保险点的话拧之前先加热下

网友D:
到手第一件事,用M2杯头的螺丝装机

网友E:
经常拧坏内六角螺丝的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