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元钱成本,增加30%遥控距离,华科尔D10改装记

楼主(2013-10-01):
D10标配的RX1002采用双天线接收,灵敏度很高,本文采用更换高增益天线的方法,增加了至少30%的遥控距离,使用-5dbm的发射功率地面拉距离达到了近300米,比原装天线(不到200米)增加了约30%的遥控距离,可想而知空中距离肯定增加更多。后面附带遥控器改装方法,方便安装增程设备。看图:

楼主:

手机没法传图么?

网友:
内容很精彩!不得不顶帖啊!

网友A:
請問devo10天線的接口, 是直接能拔掉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devo10天線的接口, 是直接能拔掉的嗎?

是的,IPX插头,买一根IPX转SMA的线插上就好,淘宝上买的有磁环,我把磁环敲碎拆掉用的,无线路由器器改装天线用转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jst插头,买一根jst转bnc的线插上就好,淘宝上买的有磁环,我把磁环敲碎拆掉用的,无线路由器器改装 ...

說什麼JST 跟BNC ??

應該是APEX 轉 SMA 吧

就是不知道原來可以直接拔下來, 不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什麼JST 跟BNC ??

應該是APEX 轉 SMA 吧

不好意思记错名称,已经改正,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B:
呵呵,这个和我的想法一样,只是还没时间实践。问下没改之前空中多少米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和我的想法一样,只是还没时间实践。问下没改之前空中多少米失控?

还没做过远距离测试,改装前只是视距飞,最远也就七八百米吧,没有失控

网友:
挺好的实践

网友:
看到X宝是有人这样搞,不知道是否能增加接收的距离呢·············

网友:
营养帖,必须要顶一下,D10控制云台的通道超过300米就开始抖,受不了,有空尝试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有点看不懂,这天线是装1002上还是装d10上啊。。

网友(2013-11-17):
天綫有增益的....好

网友:
搞不懂啊  具体怎么接呢?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改装之后,遥控上的天线是重新用ipx转sma接出来的把?那天线是什么样的啊?我也改了天线,但是貌似出了点问题。希望楼主能指点一下,QQ25306384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楼主改装之后,遥控上的天线是重新用ipx转sma接出来的把?那天线是什么样的啊?我也改了天线,但 ...

是直接转SMA出来的,用的普通2.4G天线,网上6dbm的那种,要注意你的SMA头是内针还是内孔的,天线SMA接头要和这个相匹配,我的习惯发射用内针的,接收用内孔,考虑信号传递的方向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直接转SMA出来的,用的普通2.4G天线,网上6dbm的那种,要注意你的SMA头是内针还是内孔的,天线SMA接头要 ...

嗯,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到了。但是,我的不知道为什么遥控距离反而变短了。是不是我把遥控里面的馈线接的太长了啊?我再遥控里面用的是20cm的ipx转sma长度的馈线。而且,我没有把天线放在原来的位置,而是放到左边把手的那个aux4旁边那里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你说的这些我都考虑到了。但是,我的不知道为什么遥控距离反而变短了。是不是我把遥控里面的馈线接的 ...

跟位置应该没多大关系,长度也许会有影响,等高人解答吧,我买的转接线上有磁环,被我敲碎拆掉了,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位置应该没多大关系,长度也许会有影响,等高人解答吧,我买的转接线上有磁环,被我敲碎拆掉了,有关系 ...

额。。。。这个我也不知道了。。。。谢谢拉

网友:
没看懂。。。能说在详细点吗

网友(2013-12-17):
天线增益高,会有死角吗

网友:
多看技术帖有营养,精神好

网友D:
物有所值,30%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14-02-02):
换了什么天线

网友E:
我的接受天线是焊的,有两个点,我也能直接焊上去吗

网友:
楼组指的是换了线么 不是很明白。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有所值,30%是怎么算出来的

遥控器使用-5dbm的功率发射,地面拉距离测试300米不失控,改装前只有200米左右,30%是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接受天线是焊的,有两个点,我也能直接焊上去吗

直接焊没问题,地线和信号线别搞混了就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接焊没问题,地线和信号线别搞混了就行

怎么分清哪个是底线哪个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分清哪个是底线哪个是信号?

观察下电路板,和大面积覆铜相连的就是地线,信号线只是一根,末端应该有个贴片的电容相连

网友:
焊接时一定要注意别短路了,焊接后最好测量一下中心线与地线是否短路和每根线是否接通。断路和短路都会大大缩短距离的!!

网友:
要知道,增益越高,波瓣越窄,也就是盲区角度越大!

网友F:
这个是个好方法呀,学习了

网友G:
留着,以后用得着。

网友H(2014-06-23):
好贴要顶。。。改天也改下

网友I(2014-08-14):
天线增益越高,波瓣越小。飞的时候要注意天线信号盲区。
这样改方便接功放。

网友J:
准备入手这个遥控器,比手头的天地飞7要好很多哈!

网友K:
搞个433或者2.4g功放要好得多吧

网友L:
强大的作业啊

网友L:
满给力的,不错

网友M(2014-10-03):
我是D7E早改了功率 改了SMA头的外接天线了!用的还不错!

网友N:
yangbdyc 鍙戣〃浜

网友O:
做个记号,很快要用到。呵呵。

网友P:
有时间搞来看看

网友Q(2014-12-06):
华科尔D10好用吗?延时有多大呢?本人正想入华科尔D10,LZ你上多一点华科尔D10拆机细节图片 吗???  让我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
厉害楼主不知道稳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Q:
华科尔D10好用吗?延时有多大呢?本人正想入华科尔D10,LZ你上多一点华科尔D10拆机细节图片 吗???  让我 ...

做工没问题,futaba拆开也就那样

网友Q:
引用 楼主:
做工没问题,futaba拆开也就那样

你拿这控飞过多远呢?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拿这控飞过多远呢?性能怎么样

加功放12公里吧,图传不给力没再远

网友R:
引用 网友I:
天线增益越高,波瓣越小。飞的时候要注意天线信号盲区。
这样改方便接功放。

请教一下,波瓣是什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R:
请教一下,波瓣是什么?

找一个可调焦的手电筒,照出去的光就相当于电磁波。光线越集中,光向一个地方就照的越远。光线越分散,覆盖范围就越大,距离也就越近。手电筒调焦部分就相当于天线调节无线电的波瓣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找一个可调焦的手电筒,照出去的光就相当于电磁波。光线越集中,光向一个地方就照的越远。光线越分散,覆 ...

明白了,那一般用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无线电的波瓣呢。遥控器的无线电不是全向发射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明白了,那一般用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无线电的波瓣呢。遥控器的无线电不是全向发射的么?

指向性天线,如平板,八木等。不过方向要对准

网友:
好帖  虽然看不懂  也是航模的雏  什么都不会  想入魔。准备入手这个控   标个记

网友:
如过加功放用原装天线可以达到多元的距离?

网友:
请问楼主,SMA天线座如何固定,能否给几张高清图

网友:
学习了好多知识 收藏了

网友(2015-04-08):
那我的地面拉锯600米  空中的有多少米啊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关注中,我的就是D10,一直担心遥控距离和稳定性,因为富斯3C枪控,把我害苦了,区区30米遥控车都有时候失控,又一次险些撞上小孩子,油车啊,撞上后悔都来不及了,所以D10我也想过改天线,但一直不知道冲那里下手!

网友S:
请问这样改了遥控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功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这样改了遥控器,是不是可以直接加功放了?

是的,我就是为了加功放才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