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50E DFC装NAZA-H调机问题

楼主(2013-10-01):
550E DFC配置,NAZA-H平衡仪,FUTABA 12FG控,R6208接收,原厂电子设备,飞机以前飞很平稳,炸过,重新调整,按官网视频来设置,先恢复出厂设置,完成后,拔掉USB链接线,十字盘不水平,链接上后就正常,在不链接电脑时调平十字盘,试飞,飞机机头超左前倾倒,大奖打地,飞不起来,请教下高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我的控里面没调整好还是什么原因,怎么能解决,急急!!

楼主:
没 人能帮上忙吗

网友A:
炸鸡后检查IMU安装好没有?我也是naza h,炸鸡后要检查下IMU安装是否平、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鸡后检查IMU安装好没有?我也是naza h,炸鸡后要检查下IMU安装是否平、正

你好,我的IMU安装的方向正确的,550上面刚好有个水平面安装,就是重新设置的时候做了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整,遥控器也是换了个模型重新设置的,按官网的视频设置好的,拔掉USB链接电脑的连线,接通电源,十字盘是倾斜的,在不连电脑的时候调平十字盘,链接电脑上就是斜的,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调整好还是这么回事,调过几架450的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很不解,看你有遇到过没,帮忙解决下,还是这套平衡仪系统恢复了出厂设置以后,哪个地方要设置下,我没有做到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