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怎么选水冷主轴啊。头都大了!!!!

楼主(2013-10-01):
没见过这样的主轴。是拉杆锁紧么?还是换刀主轴?

顺便问问坛子里有谁用300W水冷主轴的。铣铝合金能吃多深?5MM刀。 用了好久有刷主轴了。想换无刷变频了。自己机器不大。主要做软材料。和铜铝加工。铁不会碰的。300W应该够了吧。上6W转好像没必要吧。无刷是恒功率的么?降低转速扭矩会提高么?

别看我等级高。真的没用过水冷主轴。想换了。主要是不想换有刷的碳刷。怕影响精度

抉择了1个星期了。还是没有下决定。到底怎么买才放心啊。纠结
淘宝上,贵的主轴不标使用进口轴承,便宜的700 800的都是进口轴承。这是什么个情况?难道真的如某人所说的。都是噱头?但是卖家也有轴承厂家的进口凭证啊,难道还是假的?1200-1700的,超级贵,问老板,没有一个敢正面承认是否用进口轴承,只敢说是P4轴承,什么个情况? 贵就贵了,起码有个贵的理由啊,还是普普通通买个800 左右的进口4轴承就OK了?精度就保证了?那开价1200-2000的主轴为何又这么贵呢?到底贵在哪里?值得它高出一倍多的价格?谁能替我解开这个疑惑。我又该如何抉择?我只想自己买到心仪的产品。咋这么难呢?进口轴承是很贵的,4个轴承弱真是进口的,都要500多600了,那些卖800的主轴,你让我相信是进口轴承,我也不敢,但是他们有进口轴承厂家的凭证。这又是怎么回事?

目标:62MM 0.8KW水冷主轴一只。要求高精度 0.005以下。价格不是问题。只想知道贵在哪里。便宜的又便宜在哪里?谁能解释我心中的疑惑啊 。天啊。。。

网友A:
这种主轴我有个。需要配1KHZ的变频器。主要用来打1MM以下的小孔用的。铣比较吃力。最大3MM的刀。5MM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轴我有个。需要配1KHZ的变频器。主要用来打1MM以下的小孔用的。铣比较吃力。最大3MM的刀。5MM上不了。 ...

只能上3MM的铣?是300W的么?这么不给力啊。

难道要5MM铣刀铣削。一定 要上800W的么。哎

楼主:
铣电木板或者纤维板。5MM铣刀可以用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铣电木板或者纤维板。5MM铣刀可以用么

5MM带不动的。6万转高速就是用来带小刀的。电木板的话没问题。主轴本身精度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带不动的。6万转高速就是用来带小刀的。电木板的话没问题。主轴本身精度非常高。

24000转的呢? 有一款是24000转的
用来铣铝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000转的呢? 有一款是24000转的
用来铣铝

24000的不知道。铣铝我有48直径的无刷主轴(和6万转的直径一样,互换的),还有就是1.5KW水冷。300W的小水冷只用来钻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000的不知道。铣铝我有48直径的无刷主轴(和6万转的直径一样,互换的),还有就是1.5KW水冷。300W的小水 ...

谢谢。。。所以我才发帖问问看看有谁用过。我就怕300W不够用。问清楚起码有底。呵呵

网友B:
我现在铣铝用的是500转的速度,刷刷的,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铣铝用的是500转的速度,刷刷的,很酷。

你也是300W的主轴么? 用的多少MM的刀?500转?那你进给不是很慢?

楼主:
这几天翻了好久某宝。。。。哎。发现买500 600元的好多哦。可是买上千的主轴的。真的好少好少。几乎没有交易。什么个情况?难道都没人买高档主轴的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300W的主轴么? 用的多少MM的刀?500转?那你进给不是很慢?

我用的500w的,6mm铣刀。S500F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500w的,6mm铣刀。S500F100

500W无刷?好像没有500W的水冷主轴吧。

网友C:
300W.只能0.05或0.075的下刀吧,1.5KW6MM刀也只能下0.5、0.75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W.只能0.05或0.075的下刀吧,1.5KW6MM刀也只能下0.5、0.75这样

不会吧你。我200W的有刷主轴。美国垃圾主轴。都可以下刀0.2 F300呢。还是3MM的铣刀。

你6MM才吃0.5?不会吧。是我肯定吃1MM 2MM了

网友C:
一般,我跑的是F3000+。还有,有刷比一般电主轴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我跑的是F3000+。还有,有刷比一般电主轴有力。

有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哦。为何?不是大家都说 无刷的变频器 输出功率都是恒定的么?速度慢了。电流就大。速度快了电压大电流小。难道不是这样么?

也可能是你加工速度快。转速快。才感觉无力?没用过水冷。只能评潜水经验来估计了。求解释

网友D:
模具电主轴是2000多起的,也有不少人买,我记得好像搞过10MM刀一刀2MM跑F2000,2.2KW的,转速1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具电主轴是2000多起的,也有不少人买,我记得好像搞过10MM刀一刀2MM跑F2000,2.2KW的,转速1万多

2.2KW 能吃2MM 跑F2000 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按这个比率算。1:7.9    300W吃深应该可以0.25  F250   若果这样降低F值。到F1000. 300W主轴 吃深0.25的话。F值应该可以提高到F400到F500之间。看来 300W都能满足我的需要了。不知道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2.2KW 能吃2MM 跑F2000 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按这个比率算。1:7.9    300W吃深应该可以0.25  F250   若果这 ...

感觉功率是一个原因,轴承口径也是一个原因,让刀大了,吃刀阻力就不均匀了,需要功率更大些

网友:
功率太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KW 能吃2MM 跑F2000 已经很厉害了。如果按这个比率算。1:7.9    300W吃深应该可以0.25  F250   若果这 ...

我开1.5KW的主轴也才吃0.2MM,F2000,保证精度。300瓦的吃0.25MM基本上没有精度了。3MM以下小刀算是微加工,公式什么另算的。

楼主:
又仔细考虑了主轴重量 62直径 精雕用主轴 4旋翼承 重量4公斤 8斤  对于小型雕刻机的Z轴是个考验啊   好重的说   2轴承就轻多了 才3公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仔细考虑了主轴重量 62直径 精雕用主轴 4旋翼承 重量4公斤 8斤  对于小型雕刻机的Z轴是个考验啊   好重的 ...

我是48直径和80直径分开两台机器用的。 尽量减轻负载以保证加工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48直径和80直径分开两台机器用的。 尽量减轻负载以保证加工精度。

真的是要做好工,必须利其器啊。 我机器小。才150斤的机器。

所以我考虑是否有必要上800W的主轴。毕竟8公斤重一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要做好工,必须利其器啊。 我机器小。才150斤的机器。

所以我考虑是否有必要上800W的主轴。毕 ...

我的48直径机器大概150斤、80直径机器300多斤, 觉得马马虎虎还可以。原来有朋友推荐给小机器升级大主轴,考虑再三没有搞。小机器要铣的话用500W的无刷主轴很好。比300W的水冷还轻、扭力不输1.5KW,就是慢点,顶速5000R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8直径机器大概150斤、80直径机器300多斤, 觉得马马虎虎还可以。原来有朋友推荐给小机器升级大主轴, ...

我发现有400W的水冷主轴。不过直径是58.不知道该不该下手

因为太贵了。¥190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48直径机器大概150斤、80直径机器300多斤, 觉得马马虎虎还可以。原来有朋友推荐给小机器升级大主轴, ...

你好,哥们。500W无刷主轴什么样子?那里有卖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哥们。500W无刷主轴什么样子?那里有卖的?谢谢

你淘宝搜索 500w主轴 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48直径机器大概150斤、80直径机器300多斤, 觉得马马虎虎还可以。原来有朋友推荐给小机器升级大主轴, ...

你48直径的 主轴 铣铝能吃刀多少?F多少?

网友F:
我现在加工铝用得是440W有刷电机,30000转的,四刃6mm铣刀,最主要是用来加工铝面的精度。根据加工的要求,来配最合适的设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加工铝用得是440W有刷电机,30000转的,四刃6mm铣刀,最主要是用来加工铝面的精度。根据加工的要求, ...

看来还是要兼顾效率和精度。必须要62直径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1.5KW的主轴也才吃0.2MM,F2000,保证精度。300瓦的吃0.25MM基本上没有精度了。3MM以下小刀算是微加工 ...

200W 我都吃过0.2呢。F500都跑过。当然。精度另外说。毕竟只是粗加工而已。精加工的话。再跑一刀0.1不就好了

楼主:
抉择了1个星期了。还是没有下决定。到底怎么买才放心啊。纠结
淘宝上,贵的主轴不标使用进口轴承,便宜的700 800的都是进口轴承。这是什么个情况?难道真的如某人所说的。都是噱头?但是卖家也有轴承厂家的进口凭证啊,难道还是假的?1200-1700的,超级贵,问老板,没有一个敢正面承认是否用进口轴承,只敢说是P4轴承,什么个情况? 贵就贵了,起码有个贵的理由啊,还是普普通通买个800 左右的进口4轴承就OK了?精度就保证了?那开价1200-2000的主轴为何又这么贵呢?到底贵在哪里?值得它高出一倍多的价格?谁能替我解开这个疑惑。我又该如何抉择?我只想自己买到心仪的产品。咋这么难呢?进口轴承是很贵的,4个轴承弱真是进口的,都要500多600了,那些卖800的主轴,你让我相信是进口轴承,我也不敢,但是他们有进口轴承厂家的凭证。这又是怎么回事?

目标:62MM 0.8KW水冷主轴一只。要求高精度 0.005以下。价格不是问题。只想知道贵在哪里。便宜的又便宜在哪里?谁能解释我心中的疑惑啊 。天啊。。。

网友:
留个记号,看楼主最终选择。

网友A:
选几种有代表性的买来试一下就知道了。主轴是消耗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几种有代表性的买来试一下就知道了。主轴是消耗品。

不是用来批量加工赚钱的。应该不算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4000的不知道。铣铝我有48直径的无刷主轴(和6万转的直径一样,互换的),还有就是1.5KW水冷。300W的小水 ...

你好。你的48直径的无刷主轴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来批量加工赚钱的。应该不算吧

类似钻夹头或者螺丝刀,每个主轴各自有自的特性、适用加工范围,根据具体需要选用,建立维护一个可选择随时待用的主轴库。跟搞批量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A:
如果吃不准主轴本身的标称精度,疑虑虚标,我的土办法就是选高转速的。6万转这种必须有动平衡、用比较靠谱的轴承,否则能给散架了,这一点厂家还是有数的。其他的担心,只能买来用了知道,否则也没啥办法。我跟LZ一样,纠结了很久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的48直径的无刷主轴是什么样子的?

你 搜索 0.3KW 主轴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吃不准主轴本身的标称精度,疑虑虚标,我的土办法就是选高转速的。6万转这种必须有动平衡、用比较靠谱的 ...

是啊 顾虑太多 怕300瓦的扭力不够 加工铝件一等 就几个小时 加工效率低  现在决定上800W 兼顾雕刻速度和扭力 希望提高效率 可是又担心厂家不做动平衡  还有卖家更神奇 为了能卖出去 很多重要细节都不说清楚 1700元的贵  又不是进口轴承 800元的 却又是进口轴承  让人越看越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果是:不会如你所愿的

郁闷   怎么这样?

网友H:
"要求高精度 0.005以下"这个很难了,两千多的大厂产品,测试棒跳动能保证0.02以内

网友:
轴承有很多种,普通轴承很便宜,配对轴承就贵了许多。材料分也有好多种,钢,不锈钢,陶瓷等价格差好多。不能单说进口就是好轴承。

网友I:
我来说说吧。说错了,别拍。指出来就行。
0.8KW的几百元主轴,都是用的深沟球轴承。一般都会标NSK品牌的。假设是真货分很多种(同样有P5/P4的精度,还有钢制保持架与尼龙保把架),贵的也可以贵到与角接触轴承不相上下 ,这种肯定不会用。便宜的只要10元的样子。一般厂家喜欢这种NSK的便宜产品。  个别厂家还会用假NSK的。 所以这里的轴承成本不高吧。

1200-2000块的主轴,用国产优质轴承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拿ZYS(洛阳轴承研究所)的轴承来说7901/7902DBP4这样的轴承差400多一对。7000/7001DBP4也要近300一对。所以这个主轴的轴承成本就是大几百了。

零件的制造成本也相差很远,一个主轴如果当做电机来做那就简单了,但不可靠,精度保持不了多久;如果当精密设备来造,那就会把每个零件做得严丝合缝,零件的制造达装配都会达到设计标准。国内有很多做得好的主轴,但没有一个便宜的。 这里面学问非常的深。

楼主图片中的主轴是PCB行业的“打靶”机。用来装小型钻头的,实际就是装3.175mm的定柄PCB钻。 最大可能夹到的也具4mm左右。这种主轴径向承载力相对ER夹头要小。内部的电机结构侧重高速。所以设置到低转速时无力了。

淘宝上这种便宜的好卖,主要还是因为便宜。这些客户都是要求不高,非专业加工。 专业加工厂很少到淘宝买这种主轴的,他们都希望能与主轴制造商直接联系采购。

楼主直接联系好点的主轴厂家,或者让他直接卖你,或者让他指定经售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求高精度 0.005以下"这个很难了,两千多的大厂产品,测试棒跳动能保证0.02以内

只需要厂家标称 满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来说说吧。说错了,别拍。指出来就行。
0.8KW的几百元主轴,都是用的深沟球轴承。一般都会标NSK品牌的。 ...

哦 王教授都来了 十分感谢你的讲解 让人茅塞顿开 看来 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还是存在的 我还以为淘宝上卖贵的主轴也是忽悠人的  就怕他们用800元的主轴充当2000的来卖  现在 看来 我算白担心了   我之前的10000转 无动力主轴超级好用 精度超级的棒  用来铣刀跟的很强大  莫氏2 的  就是用来雕刻太慢了  所以打算弄一只高速水冷 用来雕刻提高下效率

网友J:
看LZ还没有选好啊!我建议你还是用1.5KW的主轴了,可以的话上2.2的吧!800W的加工个铝的话用6MM直径的平底铣刀吃刀0.2MM都不好了除非加工速度1000以下吧。!但是加工人造的彩木可以用直径6MM的铣刀下刀10MM,F2000没问题!个人感觉1.5KW的主轴力气也不怎么滴。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LZ还没有选好啊!我建议你还是用1.5KW的主轴了,可以的话上2.2的吧!800W的加工个铝的话用6MM直径的平底铣 ...

谢谢 刚刚经过王清华教授一说我就决定了 使用800W的 24000-40000转主轴  兼顾雕刻铝合金和雕刻木头  不怕的 200W有刷我都用F300了 下刀0.2  开粗  预留0.2精铣即可 要的就是主轴的精度 价格定在1700左右

不过我还没有决定使用多少转的   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使用40000转的?水冷主轴有变频器  变频器是不是恒功率输出? 40000转的主轴如果要保证扭距输出 需要在多少转以上? 还是使用24000转即可?毕竟两款主轴价格差距并不大

网友:
楼主别称我教授啊。我也只是一个不算小的青年啦,不敢当啦。
雕刻的话,选轻巧些的主轴。
楼上说1.5KW都没力,有时真是这样。 一般的变频系统随转速的降低把功率也降下去了。
可以选一个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试试。同样主轴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

网友A:
48、80的还有可以能换刀的。想了很久了。要配压缩机。现在纠结是无动力换刀,还是电主轴换刀。关于选择主轴,和机器配合很重要,太重了,超出机器负载了,整体精度会严重降低的。 另外, 民用电的话要考虑电量。2.2KW主轴,整机功率估计三千瓦了,民用电的话需要供电局扩流,否则开了一个雕刻机,啥别的都没法开了,例如空调、吸尘器什么的。

网友K:
便宜的电主轴 精度一般   低速无力   只适合干亚克力 木头 累的软东西    干铝我试过下刀0.8 f1500  主轴噪音明显就上去了  下刀0.5 就很轻松  6mm的刀

300w的美国洋2  做的无动力  下刀0.3 很轻松  下刀0.5就有点吃力 f1500 的样子

当然和机器本身的强度也很大关系 不能单考虑主轴

网友L:
0.005 的精度好像有点高。我用的都是0.02的,装上刀后,可能就到0.04左右了。
实际加工有作用刀的话,要到0.05以上了。

加工铝的话就上1.5KW,四轴承就可以了,有一个昌盛的800元左右,和一个二千多的1.5KW的,精度都是0.02-0.03唉~~

楼主:
引用 网友K:
便宜的电主轴 精度一般   低速无力   只适合干亚克力 木头 累的软东西    干铝我试过下刀0.8 f1500  主轴噪 ...

谢谢兄弟提供经验 我机器的强度没问题 看我头像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80的还有可以能换刀的。想了很久了。要配压缩机。现在纠结是无动力换刀,还是电主轴换刀。关于选择主轴 ...

大师说的是   我也见到有那种 主轴 前端有一个空气管的 应该是通压缩机的 可能就是空气换刀吧  在家还真不敢用1.5千瓦以上的  看空调的用电量 我都心疼 别说3000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0.005 的精度好像有点高。我用的都是0.02的,装上刀后,可能就到0.04左右了。
实际加工有作用刀的话,要到 ...

0.005其实并不高的 0.01精度的台阶 手能轻松的摸出来 眼睛也能看得到 加工轴承位置 明显不够用的    厂家2000多元的1500瓦主轴应该都标精度标准的吧 ? 如果达不到  可以退货的 这点我问清楚了  像我准备买这款800W的  他们标的就是0.005径向跳动  轴向跳动0.002 这是卖家自己都陈诺的

网友M:
LZ你才纠结一个星期,我都纠结一个多月了,呵呵。我的要求和你差不多,主要搞铝和碳纤尼龙,铁很少搞。我现在用一个er11无动力,用一个100W左右的马达带动,5mm刀可以吃0.2跑800。我也是在考虑要么换er20无动力+大马达,要么电主轴。
但是好点的电主轴都要2000多,比如那个亭湖牌的都说不错。至于便宜的,800还是1000多,可能都差不多。便宜的和贵的,区别还是很大的,用料,轴承大小和等级,还有马达本身电动部分,刚性寿命应该都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你才纠结一个星期,我都纠结一个多月了,呵呵。我的要求和你差不多,主要搞铝和碳纤尼龙,铁很少搞。我现 ...

包兄。。呵呵。你也在物色啊。我建议还是上电主轴。0.6NM的扭力。干铝合金足够了的。不需要太大的功率了。至少在家里DIY。不太划算。用电量也大。 我原本还想考虑300W的。不过考虑到之前我加工个小铝件 10CM平方的小件零件。做完居然要了我一个早上时间。吃刀小,刚性不高,是小主轴的缺陷,300W还是只适合高速雕刻电路板。

1:电主轴转速快。加工速度就上去了。节省了时间
2:800W的比200W的有刷主轴功率大了4倍,扭力也大多了。啃铝那肯定比200W有刷强毋庸置疑了
3:电主轴的噪音很小,当然。不要买风冷的,风扇的噪音就那样了。小不了。也要考虑是否做动平衡。
4:考虑800的原因是。可以使用750W的变频器。完全够用了。没有必要用1500W的。当然。尺寸方面并没有大多少。要是有便宜的1500W变频器自然更好了。
5:若果使用恒功率的变频器,使用感受上可能会更好。
6:价格方面,我对比了很多家了,亭湖的的确不错,据说和星辰的质量差不大,1650-1750可搞到。以前只要1200元,你也知道现在物价涨了。
7:轴承管不管进口不进口了,只要卖方保证如同商品描述的精度即可。就放心买吧。

我准备下手了。你呢?不过变频器。我还在考虑是否在同一家买,而且变频器还没有过多的深入了解。我还想了解一下再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0.005其实并不高的 0.01精度的台阶 手能轻松的摸出来 眼睛也能看得到 加工轴承位置 明显不够用的    厂家 ...

0.005对雕刻机来说太高了,雕刻机用好的配件400mm行程精度能做到零点几毫米就相当不错了。对于加工中心来说,用标准检测棒根部0.005mm是个标准,但加工中心主轴要上万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包兄。。呵呵。你也在物色啊。我建议还是上电主轴。0.6NM的扭力。干铝合金足够了的。不需要太大的功率了。 ...

我还在纠结。因为我的需求有点不一样,我不求太高的转速,转速高了噪音也大。我要求中等的转速就够,只是现在100W的马达实在太小,没扭力,即使这样,我都没开足马力,100W我平时加工只开60 70W。
可是另一方面我又需要ER20,但是ER20的电主轴都是1.5KW起板的,还要变频器什么的我觉得太麻烦。 800W的电主轴都是ER11,不够用。为什么要ER20,因为主轴粗的刚性会好些。你说的加工精度问题,主要也就是看主轴刚性。我现在的ER11有点磨损了(其实用的不久,是这主轴太垃圾了),刚性下降,有时候加工的时候震刀让刀很厉害,这样噪音又大,又没精度。主轴刚性好了,公差就稳定,可以自己控制,做出来每个东西都是一样,也不会有各种奇怪的刀纹了。
所以我心里还是考虑无动力主轴

网友M:
引用 网友H:
0.005对雕刻机来说太高了,雕刻机用好的配件400mm行程精度能做到零点几毫米就相当不错了。对于加工中心来 ...

机械电子方面达到1丝以下的精度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加工精度要看主轴和刀的,小刀一般让刀都很多,这就要求刀路也合理,在兼顾效率的情况下如何分布粗精加工。不是那么简单的。话说,零点几毫米的误差那也太大了。。。出来也是废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机械电子方面达到1丝以下的精度是可以的,但是实际加工精度要看主轴和刀的,小刀一般让刀都很多,这就要求 ...

对雕刻机来说1丝是做梦,百万以上级别机床配合光栅尺矫正,行程精度能达到1丝内就不错了。

步进电机步距角精度一般标称值为+-5%,如果对于1.8步距角5mm螺距丝杆来说,对行程精度影响值是0.0025mm
千元以下电主轴刀具端径向跳动0.05mm
双排线轨双滑块并且滑块预紧的情况下,单纯配合旷量放大到刀具端影响可以控制在0.01-0.03mm
丝杆固定端角接触轴承对丝杆串动能控制在0.02mm以内
C5级研磨丝杆400mm行程精度是0.024mm(C7轧制丝杆是0.067mm
丝杆双螺母预紧,串动量能控制在0.005mm左右
400mm有效行程的丝杆,温升5摄氏度引起的误差是0.024mm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对雕刻机来说1丝是做梦,百万以上级别机床配合光栅尺矫正,行程精度能达到1丝内就不错了。

步进电机步 ...

哦,你说的是400mm行程。我的机器X轴恰好有400行程,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零件长度350,宽度100多。我没有办法测量长度,我用数显卡尺量了宽度,几乎完美。说什么精度在零点几mm,具体是多少?告诉你超过0.1就是垃圾。如果说是镗孔之类的局部加工,那精度就更容易控制了,先做一个,然后调整公差,稍微合格的机器,做10个误差都不应该超过3丝。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哦,你说的是400mm行程。我的机器X轴恰好有400行程,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零件长度350,宽度100多。我没有办法 ...

话说雕刻机怎么镗孔?ER夹头怎么上镗刀?现在都是拿小立铣刀铣,效果还可以。镗孔是用坐标床?我有个铣床但是手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哦,你说的是400mm行程。我的机器X轴恰好有400行程,我最近也在做一个零件长度350,宽度100多。我没有办法 ...

不知道你的几乎完美是个什么精度。但你的机器真不错,好的镗床用最高C0级别研磨丝杆(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0.0035mm),进口千万级别加工中心行程精度大概0.006mm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的几乎完美是个什么精度。但你的机器真不错,好的镗床用最高C0级别研磨丝杆(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 ...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那天我自己也忘记了宽度是多少,就用卡尺量了下,结果出来的数字是整数,110.00,后来压卡尺的手稍微放松下,重新卡一次,110.02。
当然我知道自己的小机器不会有多少精度,也许只是巧合。我也不谈什么1丝,只是觉得你说的什么0.几mm这个太扯了,能误差个0.2这机器真的太差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话说雕刻机怎么镗孔?ER夹头怎么上镗刀?现在都是拿小立铣刀铣,效果还可以。镗孔是用坐标床?我有个铣床 ...

好吧,我说的就是用铣刀铣孔。。。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吧,我说的就是用铣刀铣孔。。。

琢磨着得搞个莫氏锥孔的数控床。精镗挺重要的,貌似很多地方用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那天我自己也忘记了宽度是多少,就用卡尺量了下,结果出来的数字是整数,110.00 ...

400mm行程误差0.2,那么如果雕刻个40mm牌子,误差就分摊到0.02了,已经被主轴刀具端跳动淹没了。如果是光轴雕刻机,行程精度几毫米都正常,例如雕刻400mm平面,中心比两端下沉几毫米。市面上加工点的机器,平面磨床精度算不错的了,磨800mm长度中心下沉1-2丝也是比较普遍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400mm行程误差0.2,那么如果雕刻个40mm牌子,误差就分摊到0.02了,已经被主轴刀具端跳动淹没了。如果是光 ...

误差累积不是这么算的,在一个范围内可能有几个μ或者1一个丝的误差(其实好点的丝杆组根本不应该超过1丝),但是并不是距离越长误差就越大的,可能400mm误差还是在几个丝以内。如果按照你的说法,1米甚至更长的丝杆,岂不是误差超过毫米级别了,这显然不可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M:
误差累积不是这么算的,在一个范围内可能有几个μ或者1一个丝的误差(其实好点的丝杆组根本不应该超过1丝 ...

但实际指标摆着呢,C5级研磨丝杆300mm导程就超过1丝了

C0的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0.0035mm
C5的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0.018mm
C7的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0.050mm

而且对于丝杆厂家来说,只能在一定长度保证丝杆精度指标,超过长度没人会保证这个精度。

这个精度指标虽然不是随长度严格叠加,但600一般会比300大,且不说长度越长,温度和拉力对误差影响越大

虽然可能找了条丝杆,一米误差恰巧2丝,但不能把偶然当成指标,普遍测量得出的指标才是最真实的代表

网友H:
刚问了一下

下图精密电主轴,红线的跳动小于等于0.02,价格3800

机械主轴单元,下图红线的,300测量棒跳动,近端0.005、远端0.012,价格5900

楼主:
引用 网友H:
0.005对雕刻机来说太高了,雕刻机用好的配件400mm行程精度能做到零点几毫米就相当不错了。对于加工中心来 ...

不用这么多。一般几千块钱 小心加工中心 主轴就可以使用了。精度标称0.002

0.005对普通DIY雕刻机来说并不高。因为整体的机器精度问题。如果主轴精度高了,机架精度,来回定位精度等原因会降低整体精度,但是起码主轴的精度在那,起码在主轴方面,精度是保证的,不会再进一步降低整体的加工进度。这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还在纠结。因为我的需求有点不一样,我不求太高的转速,转速高了噪音也大。我要求中等的转速就够,只是 ...

无动力主轴我有。之前我做有一只。论坛的大师给做的。精度0.002 很高。我打表都不见动哦。直径50.能上到1W转。3个NSK 2个是角接触。 我一直不舍得卖。不过貌似我又用不到。 这个主轴是莫氏2的拉紧方式。强度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雕刻机怎么镗孔?ER夹头怎么上镗刀?现在都是拿小立铣刀铣,效果还可以。镗孔是用坐标床?我有个铣床 ...

镗孔。可以制作一个简单的镗孔刀。转速2000以下即可。主轴横扭矩模式。连攻丝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实际指标摆着呢,C5级研磨丝杆300mm导程就超过1丝了

C0的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0.0035mm

兄弟。你的累积误差的确不能这样算。你这样算太理论化了。

厂家标称的300MM的丝杆误差0.0几这些。并不是总行程总误差。而是在总行程里。测量会后某几个点达到这个误差值,就会被划分到各个档次去卖。精度高的自然是C0 C1 精度低的自然C5以下。但是并不是整体总行程的整体综合的误差。也更不是累积误差。完全可能300MM的时候总行程误差0.001.在200MM的时候这个点误差0.015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主轴若果不考虑误差。比如是完美的0误差的话。那整体的加工机械的误差就可以去除主轴精度的影响。那机械的整体精度会更高。 最起码。在主轴的纵向和径向加工的时候就不存在误差了。好处自然显现出来 所以我个人认为。主轴的精度。很大一部分影响到整体机器的总的精度。好的主轴更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问了一下

下图精密电主轴,红线的跳动小于等于0.02,价格3800

你这些图片的确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主轴的测量一般是测量的锥度跳动精度。你给出的参考例子。基本精度都达到了0.005.这个精度很不错了。 所谓的远端跳动精度0.02或者0.015.这个精度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绝对值。因为这个数,的变数太大,比如认为的装夹误差,测量棒的整体同轴度,温差后的整体变形量等。所以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如果在恒温的环境下。并且有足够高精度的测试棒,甚至使用计算机,激光等设备辅助测量。才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有参考意义的数值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累积误差的确不能这样算。你这样算太理论化了。

厂家标称的300MM的丝杆误差0.0几这些。并不 ...

“不是总行程总误差”你的理论很有意思,例如说你找到一根300MM总行程误差恰好为0的极品丝杆,但问题是你不会总雕刻正好300MM工件吧?300MM行程内你还要遵循丝杆等级吧?厂家不会把C0当C5给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些图片的确说明一些问题。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主轴的测量一般是测量的锥度跳动精度。你给出的参考例子 ...

你的认知恰恰是错误的,锥孔精度只是影响跳动的因素之一,测量棒远近端跳动才是最真实跳动指标。
你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测量棒,测量棒是专门为测量径向跳动的一种同轴度很高的测量辅助工具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用这么多。一般几千块钱 小心加工中心 主轴就可以使用了。精度标称0.002

0.005对普通DIY雕刻机来说并 ...

精度当然越高越好,但还有个搭配问题。

假如你的雕刻机做到了整体配合1微米误差的巅峰级别,但如果冬夏室内温差20度,就会给400MM丝杆带来约0.1MM的伸缩误差,如果你没有恒温室没有丝杆降温措施没有光栅尺校准,弄个万元主轴又有什么意义

网友M:
又找个零件测了下,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总行程总误差”你的理论很有意思,例如说你找到一根300MM总行程误差恰好为0的极品丝杆,但问题是你 ...

我的 意思是你理解错了。我意思是300MM内 大部分误差都是0.01的时候。少部分几个点误差是0.02 如果满足在国标的一个范围内的话。那就是0.01误差的丝杆。 如果少数那几个点的数量或范围超过国家标准的范围的话 就划分为下个等级。以此类推。但是并不表示,这个丝杆误差就是最大的那个点的误差,就算 用它来组装机械。也不会在使用中按最大的那个误差来累加误差。我是这么个意思 然而你的累加误差恰恰是按最大的误差来做整个机器的整体累加的误差。这是错误的。

打个比方。我用0.05误差的C7丝杆来组装机器。机器的最终加工误差基本上不会超过0.05 一般都会小于0.05 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当然越高越好,但还有个搭配问题。

假如你的雕刻机做到了整体配合1微米误差的巅峰级别,但如果冬夏 ...

可是你也忽略了一点。实际应用和理论是有差别的。既然室温温差20度。丝杆收缩了。难道机架整体不收缩么?更何况,真正使用到如此高级别的加工中心。恒温是必须的。没人这么笨的不是么。暂且不说工厂用机,说我们DIY的好了。你见过DIY的在热天加工的东西和冷天加工的东西。偏差到0.1MM么?至少我没碰到.不然。大家在冬天就别干活了。而且机械运行的时候会升温的,机械预热工作完成后。误差不会很大,除非零下20度这样的温差。不过我想没有人会零下20度的地方用精密仪器的。大家的机器都是放在家里。所以 你拿理论上的东西来说万一,这好像欠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当然越高越好,但还有个搭配问题。

假如你的雕刻机做到了整体配合1微米误差的巅峰级别,但如果冬夏 ...

好的主轴的意义在于。我可以不用考虑主轴的精度。只需要平时注意机械整体的保养即可。最起码。精度累加。我不用考虑再加上主轴的误差了。因为0.005这个误差。我个人认为,已经满足我忽略它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又找个零件测了下,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义

兄弟的机器很不错了。羡慕。一直想有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I:
这么晚还在讨论啊。机械版块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大家加油。
我接触的主轴应用很多,同样的主轴装在不同的机架上。切削噪声,切削面光洁度真的相差很远。 见过一台老牧田的铣床,三吨重的机器工作行程才0.5m*0.35m。机器非常的稳,只要主轴刚性够加工效果都非常好。
你们讨论的整体误差,我也来说一下我的所见过的现象:
机架刚性不论高与低,调试正常后定位精度是非常好的。钻孔与铣薄板的尺寸精度也非常好。但强度低的主轴或者机架,用侧刃铣凸台会出现侧面不垂直的现像。
不管因为机架还是主轴刚性不够产生让刀时,切削时噪声非常大。刀具寿命也大幅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晚还在讨论啊。机械版块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
大家加油。
我接触的主轴应用很多,同样的主轴装在不同 ...

是的。我一直使用200W的主轴。当铣铝件的时候让刀从 5MM深度开始明显,就是垂直度不够,无论怎么调教主轴的垂直都无济于事。这就是主轴刚性不行,本贴一开始我也是考虑用300W的主轴。但是经过教授你和其他朋友的提点,还是毅然的决定选择大一号的62直径的800W主轴。就是处于刚性和加工速度和吃刀量综合考虑下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问了一下

下图精密电主轴,红线的跳动小于等于0.02,价格3800

0.02那个会不会是ER夹头的问题哦。。。 弹簧夹头做到精密的貌似很贵很贵。 下面那个BT30的貌似挺划算。

网友N:
还是要购买正规厂家的主轴价格在1000-1100的长度要超过230mm的、er16的夹头·

网友:
很多有经验的坛友都牺牲了,你得去隔 壁咨询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 意思是你理解错了。我意思是300MM内 大部分误差都是0.01的时候。少部分几个点误差是0.02 如果满足在 ...

"我意思是300MM内 大部分误差都是0.01的时候。少部分几个点误差是0.02 如果满足在国标的一个范围内的话。那就是0.01误差的丝杆"

你这种理解本身就是错误,误差是取可能达到的最大值,你按最小值要怎么标注?说这根丝杆误差大于等于0.01?那选择者如何判断上限呢,有参考意义么?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你也忽略了一点。实际应用和理论是有差别的。既然室温温差20度。丝杆收缩了。难道机架整体不收缩么? ...

“既然室温温差20度。丝杆收缩了。难道机架整体不收缩么?”

丝杆是决定行程精度的,机架收缩和雕刻尺寸有关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意思是300MM内 大部分误差都是0.01的时候。少部分几个点误差是0.02 如果满足在国标的一个范围内的话。 ...

你可能想说,如果10个误差里有1个点0.05 其他9个是0.01 我依然按0.01误差的来分对不对?请不要钻牛角尖了。这样不对的。 误差差距太大,不管到不到达划分指标,直接划分到0.05这个档次去了。难道非要我说清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室温温差20度。丝杆收缩了。难道机架整体不收缩么?”

丝杆是决定行程精度的,机架收缩和雕刻尺 ...

我并没有否定丝杆收缩和整体几家收缩不影响行程精度,但是我后面也说明了。没有人会在温差20度的地方使用机器,这根本不现实, 而且温差太大不允许加工,这是行业规范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可能想说,如果10个误差里有1个点0.05 其他9个是0.01 我依然按0.01误差的来分对不对?请不要钻牛角尖了 ...

C7丝杆的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0.050mm 这个标准你承认不?你觉得这个标准是最大误差还是平均误差还是最小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还是要购买正规厂家的主轴价格在1000-1100的长度要超过230mm的、er16的夹头·

兄弟。现在1100的主轴精度都不咋滴。当然0.02精度还是有的。和800的精度区别不大。没啥意义。现在要精度好,起码要1700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7丝杆的任意300mm导程精度是0.050mm 这个标准你承认不?你觉得这个标准是最大误差还是平均误差还是最小误 ...

我敢说。你去买C7的丝杆。你自己测量看。。有没有某段导程里有0.06的误差的。我不是胡说。我自己测过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并没有否定丝杆收缩和整体几家收缩不影响行程精度,但是我后面也说明了。没有人会在温差20度的地方使用 ...

其实我只是告诉你1000多的电主轴想达到0.005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没有人会多掏一倍价格去买同样精度的。虚标在这个信誉大国已经司空见惯了,那些光轴雕刻机精度指标动辄标注0.03、0.02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敢说。你去买C7的丝杆。你自己测量看。。有没有某段导程里有0.06的误差的。我不是胡说。我自己测过的。 ...

有光栅尺么?用卡尺测量丝杆导程内任意精度?

就连最诚信市场,指标顶多就是实标,没厂家傻到把C5等级当C7卖,会赔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只是告诉你1000多的电主轴想达到0.005几乎是不可能的,否则没有人会多掏一倍价格去买同样精度的。虚 ...

主轴精度0.005不是不能达到的。我自己有让别人帮忙制作过一个无动力。现在还在用。锥孔精度就小于0.002 这还是保守说法,我自己用千分表打,表在0.002的小格子里抖动,都不跳出一个格子。

当然你说的0.005达不到。可能是讲的夹持后检验棒末端的跳动,虽然这个的确是最后加工的时候的精度,但是很大因数还是在夹头本身的质量和刀具本身的精度以及人为安装上等多种原因造成的。这个我就不多考虑了。只能自己选择精密的夹头和刀具尽量减小主轴组合刀具后的精度了。能怎么办呢。最起码内锥精度要能保证吧

网友A:
那么80直径自动换刀电主轴怎么样呢,X宝价格大概1万2?用小刀多,无动力低速用不上,需要高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光栅尺么?用卡尺测量丝杆导程内任意精度?

就连最诚信市场,指标顶多就是实标,没厂家傻到把C5等级 ...

不用光栅尺,用千分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80直径自动换刀电主轴怎么样呢,X宝价格大概1万2?用小刀多,无动力低速用不上,需要高转速的。

有钱当然可以上啊。不过不要和机架比例失调就好了。个人是外观完美主义者。难看的外观严重影响我的DIY心情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钱当然可以上啊。不过不要和机架比例失调就好了。个人是外观完美主义者。难看的外观严重影响我的DIY心情 ...

我觉得。。。小直径换刀电主轴,国内完全空白。。。。 国外有,连迷你魔MF70这么小的机器都能配到自动换刀.... 模型玩家专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又找个零件测了下,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义

你的测量手法本身就不标准,测量宽度卡尺尺身要尽量垂直位中线,也就是把卡尺放尽量平,让卡尺爪端面尽量贴合工件端面,那才是最接近的宽度值。你图上的测量,偏差一点没法察觉的角度,几个丝就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轴精度0.005不是不能达到的。我自己有让别人帮忙制作过一个无动力。现在还在用。锥孔精度就小于0.002 这 ...

锥孔精度只是引起误差的一个中间值,而且锥孔精度是比较难测量的,因为它是一个闭合面,测一个圆周无法代表精度,甚至测两个三个也无法代表

普通机床要求主轴精度0.01——0.03mm 精密机床要求在0.005——0.008mm,你判断一下选购的主轴是否是精密机床用的就大致有估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小直径换刀电主轴,国内完全空白。。。。 国外有,连迷你魔MF70这么小的机器都能配到自动换刀 ...

论坛之前有人做过 4把刀库的。应该够用了。不过不记得在哪里了你可以翻一下。看看是否能翻到。当然,如果有厂家批量生产这样的主轴自然是更好了。这样的主轴是气动锁的,多一个轴和2个控制开关来控制,  一个旋转轴,一个上提动作,一个气动锁紧放松用。

网友H:
如果方便,现场挑选是最靠谱的,很多指标虚标的严重。带几只好的刀具,把夹头旋转几个角度,分别测量刀具柄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锥孔精度只是引起误差的一个中间值,而且锥孔精度是比较难测量的,因为它是一个闭合面,测一个圆周无法 ...

谢谢。这些我都是心理有数的。给一份钱做一份功,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产品,只要厂家不是有意忽悠,最起码最低限度,1700的主轴那是肯定比800的 好嘚多。就看精度能保持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方便,现场挑选是最靠谱的,很多指标虚标的严重。带几只好的刀具,把夹头旋转几个角度,分别测量刀具柄 ...

是啊 。我也想啊。可是条件是在不允许。我这边小城市。去市场看。一台60*90的广告雕刻机就卖到2W块钱。越不发达的地方越贵。一个65主轴就3000 4000.真是坑爹啊。还不知道是不是好主轴。而且只有昌盛的。还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论是多少钱的所谓800W电主轴,刀尖稍微用点力推一下10丝就没有了,静态零跳动又有何意义?

这个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了。只看自己是否合适用。合适就下手吧。既然有市场,自然有人做。呵呵。当大家都注重质量而不是价格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国货的质量到那天,也不会比外国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轴是一个运动的东西,要考量他动态特性,只有动起来的性能才是真实的性能,要着重考量动态的精度 ...

你说得很正确。其实小雕刻机300W粗加工亚克力木板这些材料是绰绰有余的,我现在已经决定放大选择范围,打算用62直径的800W主轴 已经我雕刻机能够最大使用的主轴了。就是为了刚性和功率余量能够更加充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是没有好的主轴,而是淘宝上比少,好主轴一般不会拿到淘宝上卖,淘宝上通常就哪货了, ...

前段时间买丝杆就体会到了,先后选了两家轴端加工误差都比较大,径跳10丝左右。后来选了个有点规模的厂家,径跳做到了3丝内,多花了两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没有好的主轴,而是淘宝上比少,好主轴一般不会拿到淘宝上卖,淘宝上通常就哪货了, ...

也对。真正高精度的主轴。都是工厂用的。加工工厂基本进货都是同主轴工厂直接联系的。淘宝上再贵的价格的主轴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只能当做宣传多一条宣传渠道罢了。

但是作为业余的,淘宝上的这些主轴的精度还是能够满足,只要有钱,自己加工个精度1丝以内的零件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花费得时间和金钱是没法衡量的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H:
你的测量手法本身就不标准,测量宽度卡尺尺身要尽量垂直位中线,也就是把卡尺放尽量平,让卡尺爪端面尽量 ...

手法误差1-2丝是可能的,超过5丝不可能。呵呵,看来我这个手法量出来的数据,还是比较凑巧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段时间买丝杆就体会到了,先后选了两家轴端加工误差都比较大,径跳10丝左右。后来选了个有点规模的厂家 ...

没错啊。我买直线导轨。都换了好几家,回来测 NND 什么破精度,直接退了。最后找到上海总代理,电话联系后确认有现货,从总代理直接发货,到手后才知道,什么叫一分钱一分货。当时1200一条直线导轨带2滑块啊。精度还只是C5,那些几百的,别想了。到手真想吧人给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论是多少钱的所谓800W电主轴,刀尖稍微用点力推一下10丝就没有了,静态零跳动又有何意义?

小刀都会变形,这个和主轴刚性是两码事。刀扭5丝,主轴5丝,加起来就是10丝。刀扭5丝,主轴1丝,加起来就是6丝。
什么叫没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M:
手法误差1-2丝是可能的,超过5丝不可能。呵呵,看来我这个手法量出来的数据,还是比较凑巧咯?

推卡尺的力度松紧都会引起1-2丝变化,垂直度影响更大。算了,你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推卡尺的力度松紧都会引起1-2丝变化,垂直度影响更大。算了,你赢了

你所谓的正确方法,我当然知道。我就是自己测试过,何种方法区别不会太大,我手悬空拿着,只要手法好,一样可以很垂直。就这一点点的两轴垂直度,和松紧力度,全部的全部加起来误差不会超过5丝的。不知道你说的0.几毫米,是个什么概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推卡尺的力度松紧都会引起1-2丝变化,垂直度影响更大。算了,你赢了

不要纠结对不对了。呵呵。加工出来的东西是自己用的嘛。自己觉得准了就行,准不准。用的时候自然明白。所有的测量工具都只是个参考而已。自然也没有谁错谁对了。你们2个都算是高手了。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纠结对不对了。呵呵。加工出来的东西是自己用的嘛。自己觉得准了就行,准不准。用的时候自然明白。所 ...

个人而言,玩模型用就盯准几点(1)加工铝合金/铜,要能相互嵌套、明确区分松配和紧配(2)加工铝合金模具要能保证合模密闭不漏,顶杆顺滑而不漏,0.5MM壁厚工件正常脱模(3)完全保证以上精度的前提下吃0.3MM,F2000的效率。具体多少丝的不怎么纠结,也不怎么懂。

楼主:
  还没人回答,变频器都是恒功率输出的么?40000转的主轴,40000转的时候才是满功率的么?能低于10000转以下工作么、。卖家标称是0-4万转,意思就是任意转速?那几百转的时候有扭力么?还是我前面说的恒功率输出。低速扭力大,高速扭力小?变频器到底该如何选择呢?随便个500元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而言,玩模型用就盯准几点(1)加工铝合金/铜,要能相互嵌套、明确区分松配和紧配(2)加工铝合金模具要 ...

高手。。受教了。这个参数很和我心意。

网友M:
电主轴低速肯定没什么扭力,几百转就算了,几千转还是可以的!如果是我肯定上个1.5kw的er20,不一定用足功率,也不怕他虚标,只是为了主轴刚性,和转矩储备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主轴低速肯定没什么扭力,几百转就算了,几千转还是可以的!如果是我肯定上个1.5kw的er20,不一定用足功率 ...

对的。缺乏准确测量或者检验手段的前提下,买大一号机器轻负载干小货,来维持精度和效率。。。我一般也这么个思路。。。

网友I:
好的主轴系统要做到相对恒速。设置多少转,在任意工况下都保持转速。直到功率输出到最大值。  伺服电机是这么做的,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是这么做的。(矢量控制分带速度传感器与不带的)
感应电机在频率很低时不能在转子上感应出足够的磁场,会使功率降低。这点永磁电机有先天的优势,这也是交流伺服不拿感应电机来做的原因之一了。
几百的变频器,我估计不能保持主轴的转速。 找找台达的矢量控制变频器。

台达变频器V系列--高性能磁束矢量型马达驱动器
变频器是运用近代电力电子与微电脑控制技术的一项新兴产品,主要用在各种工业和民生的机械设备上。其用途在于借着它改变供电频率,来控制电机转速,进而达到提升机械自动化程度与节约能源的目的。
   台达V系列--高性能无感测磁束矢量型变频器是结合现代电力电子与微电脑控制技术所设计的一款高科技产品,采用了32位高速CPU芯片。具有响应速度快、精度高、输出力矩大(最大200%转矩电流)以及定位控制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机床、电梯、起重设备,加工中心及其相关的各种高性能应用场合等。
  • 主要功能及特点:
    V/F控制, 矢量控制模式;
  • 最高输出频率可达3000Hz;
  • 速度控制, 转矩控制, 定位控制功能;
  • 模拟量/数字量/RS485/PWM脉冲量调速;
  • 分频功能, 摆频(扰动)输出等特殊功能;
  • 内置PID功能(反馈信号规格:0-10Vdc,4-20mA,+/-10Vdc, PG脉冲量等);
  • 零速运转, 可达180%以上转矩输出;
  • 自动侦测(autotunning)电机参数功能, 可储存2台电机参数
  • 精确的速度PI动态控制;
  • PWM &SoftPWM调制技术;
  • 低速励磁补偿;
  • RS485通讯接口,支持Modbus协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主轴低速肯定没什么扭力,几百转就算了,几千转还是可以的!如果是我肯定上个1.5kw的er20,不一定用足功率 ...

谁都想要功率大啊。我的机器小。最多62直径了。65直径的话,雕刻机主轴中心点就偏移雕刻机中心点了。这样整体行程就变小了。得不偿失。本来行程就刚刚够用。小了就不好用了。62直径1.2KW的精度高的 超出预算了。只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主轴系统要做到相对恒速。设置多少转,在任意工况下都保持转速。直到功率输出到最大值。  伺服电机是这 ...

谢谢教授。。。原来有个叫矢量变频器的东西。好地。我去翻翻。

网友I:
好像还要感应电机支持恒功率的那种才行。具体我也不了解,我天天在研究无刷的。 而且越研究越小。现在有33mm的。正在设计一个20mm的,ER8夹头主轴。
淘宝上好像也对恒功率主轴进行的标明。 你找一下:恒功率主轴

楼主:
这个是啥?看起来好COOL。

楼主:
[刚刚又看了几个1.2KW的 62直径的主轴。都是高转速的。哎。低转速的24000转的很少。而且价格也不便宜。而且连精度都不标。看来精度好不到哪里去。还是考虑800W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还要感应电机支持恒功率的那种才行。具体我也不了解,我天天在研究无刷的。 而且越研究越小。现在有33m ...

不会吧。主轴也分啊。晕倒.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像还要感应电机支持恒功率的那种才行。具体我也不了解,我天天在研究无刷的。 而且越研究越小。现在有33m ...

刚刚看了一下。直径都好粗。都不合适呀。而且最便宜也要2400一直。1.5KW的。直径80.太粗大了。-_-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国内常见的情况来讲,ER类主轴回转跳动2丝,夹刀后跳动5丝都算是合格的,回转跳动一丝以内,夹刀 ...

机神说得对,我的ER就是这样子,锥孔测是0.02,装后测是0.0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的加工中心绝对做不出批量公差一丝以内的工件,如果那个人说他DIY雕刻机能做出来,那就是屁话, ...

不过这也要考虑加工时效吧  如果不考虑加工时间  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的无动力主轴是莫氏2的 很精准 0.002以内 刚刚到手的时候上过莫氏2的ER11刀柄 测量加持的精磨圆棒头部跳动也都没有超过0.002  不知道是我运气好呢  还是我运气好

网友:
DIY的机器可以做到两丝以内的公差,再高也没那个必要说实话。1万的机不可能指望50万的活

网友O:
800W,水冷,0.05mm精度,已经够你用了,不要纠结了,
也就700元左右,够你用的了。

网友O:
你是想价格如愿?还是性能如愿?
想2个都如愿?还是综合性如愿?
看你纠结的,嘴上说价格不是问题,实际上你关注的就是价格,还想要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是想价格如愿?还是性能如愿?
想2个都如愿?还是综合性如愿?
看你纠结的,嘴上说价格不是问题,实际上 ...

价格我不敏感 不代表我不介意   而且我说的价格不是问题是站在我机器的大小 重量 为基础上考虑的 我最多能使用 62直径的主轴 再大的主轴对我没用 我机器的刚性就那样  62的主轴 淘宝 高精度的也就2000不到 我自然不放在眼里 就算3000 40000我也可以买下  请问 这对于我为何不选高价的也是有目的的 买东西不是只选贵的 要合适才好 像我发的10000多的高价气动锁紧主轴 对于一个DIY玩家来说 炫耀大于实用性 你认为有必要去购买么 而且还要另外添加一整套的机构来完善主轴的功能  对于我的雕刻机来说已经是小鸡用牛刀  脱离实际 何必去考虑?如果你要钻这个牛角尖  那你是想证明什么呢 证明我买不起还是什么?对于你来说 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希望论坛更多的讨论有建设性的意见 而不是像现在你说的这些话 谢谢 如果你能给出好的选择方案或更好的搭配建议 希望你提出 大家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O:
800W,水冷,0.05mm精度,已经够你用了,不要纠结了,
也就700元左右,够你用的了。

最后 你说精度0.05已经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可以告诉你 就这样的精度 做铝件 紧配合的轴承位 成品率 会让你发狂的 浪费的时间 如何用金钱去衡量?

网友I:
我只说静态测量我们生产的主轴,夹刀跳动小于20um才出货(离夹头15mm处测量)。 锥孔跳动小于2um,锥孔并不是打一下跳动小就会好。还要看锥面的贴合度。
但我们主轴小,装大机器上钻孔可以,铣刚性不够。所以我不做广告也不做推荐。
NSK7000CTYNDUP4  也不过200元一只。 10*26*8的外型尺寸。所以我想说的是,并不是说装了NSK轴承就一定会贵,一定会是好东西。
国产轴承,好用的没有便宜的。P4级别的,配对的与进NSK价格差不多。
好轴承要去试试GMN。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只说静态测量我们生产的主轴,夹刀跳动小于20um才出货(离夹头15mm处测量)。 锥孔跳动小于2um,锥孔并不是打 ...

教授说的是。。。所以我现在不看他们宣传什么进口轴承了。只要他们保证精度就OK。其他都是假的。他们只要保证精度。达不到就退货。对于DIY来说。这样交易就简单得多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还在纠结。因为我的需求有点不一样,我不求太高的转速,转速高了噪音也大。我要求中等的转速就够,只是 ...

看过你的机器,用无动力+速度/力矩模式的伺服吧,按理说这种伺服因为无位置模式,不会很贵,我现在就这么用,伺服是安川sgda-04as(ap的是位置模式的),效果可以,当然,我的无动力效果不好,铝合金下刀1mm让刀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过你的机器,用无动力+速度/力矩模式的伺服吧,按理说这种伺服因为无位置模式,不会很贵,我现在就这么 ...

我也有一套无动力也是伺服电机力矩控制。最高转速皮带变速到9000转。不过整体Z轴太重了。不大喜欢用。无动力主轴就4、5斤了,加上电机和其他,重量都10斤了。你用皮带变速么?还是直接驱动? 感觉用来铣还不错。雕刻的话。太慢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一套无动力也是伺服电机力矩控制。最高转速皮带变速到9000转。不过整体Z轴太重了。不大喜欢用。无动 ...

确实是如此,所以我正准备重新做一块z滑台台面,可以安装手里的1.5kw风冷主轴和无动力主轴,只是每次换主轴后都需要重新调整。至于重量,差那么1,2kg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确实是如此,所以我正准备重新做一块z滑台台面,可以安装手里的1.5kw风冷主轴和无动力主轴,只是每次换主 ...

你的机器强度真不错  我做的时候有点薄了 采用的12MM的钢板  要是用20MM的 就不担心了   有空我在重新设计机架重构一台,对了 你觉得风冷主轴噪音大么?和普通有刷300W主轴比 哪个噪音大?

网友:
我正好要配个外径50mm的无动力主轴,有卖的联系我一下。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最后 你说精度0.05已经能满足我的要求  我可以告诉你 就这样的精度 做铝件 紧配合的轴承位 成品率 会让你 ...

你的机机是什么机机啊?需要高端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我不敏感 不代表我不介意   而且我说的价格不是问题是站在我机器的大小 重量 为基础上考虑的 我最多能 ...

再次给你建议:
65mm主轴、24000转,对你的这个机机已经够用,价格700元左右!

就算我语言不合你心意,也别激动哦,知道你不差钱

网友O:
65mm主轴,相比62mm主轴,实际偏心也就1.5mm,没有必要在意这1.5mm的加工行程吧?

网友:
楼主说我钻牛角尖

楼主:
引用 网友O:
65mm主轴,相比62mm主轴,实际偏心也就1.5mm,没有必要在意这1.5mm的加工行程吧?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我还是仔细考虑过了  直径的问题 62是我最大能承受的直径 直径再大就必须 重新制作主轴架子  换65直径不单是直径大1.5MM  因为原来主轴夹的厚度问题 不允许再镗孔了 那样壁厚太薄 强度会下降的 重新制作夹具 厚度肯定要增加到标准厚度 所以 主轴轴心的偏心 应该还要加上壁厚的尺寸 最少15MM+1.5MM  对于我的机器 才300的行程 本身我都觉得不够用 再少15 20MM 我是很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的机机是什么机机啊?需要高端的精度?

就是我头像的  自己做的 很垃圾  见笑了   0.05的确不能满足我 我经常制作轴承位 轴承老是过松过紧 浪费我时间 太心烦了 如果说0.05能满足我 300W有刷主轴就是这个精度 我现在就在用 我何必换700元的同等精度的水冷主轴?你说是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我头像的  自己做的 很垃圾  见笑了   0.05的确不能满足我 我经常制作轴承位 轴承老是过松过紧 浪费我 ...

若仅仅是解决松配紧配轴承位,纠结主轴精度感觉可能是搞错了方向了。。。我隐约直观感觉(1)机架刚度(2)主轴功率,而非精度。 300W直驱电主轴很难做到以上,个人直觉。。。 要能很稳的带起1.5KW的机子,做到以上很轻松,也不需要很高级的高精度主轴。标称0.02的大路货都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仅仅是解决松配紧配轴承位,纠结主轴精度感觉可能是搞错了方向了。。。我隐约直观感觉(1)机架刚度(2 ...

当然  小刀具让刀   国产刀具尺寸不准  应该也是原因 其次也就是 主轴精度了   我的机器重复定位 也是问题 毕竟是 是开环步进电机控制  下一步 升级完主轴后 就升级闭环伺服 驱动  所以 考虑先 把主轴弄好 看看到底主轴对整体精度能提高多少 再做其他升级预算 毕竟主轴是雕刻机的心脏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的机器强度真不错  我做的时候有点薄了 采用的12MM的钢板  要是用20MM的 就不担心了   有空我在重新设计 ...

我的机器强度不好,正有想法利用现有材料重做一台,只是y行程估计只有250左右。
风冷主轴风扇肯定有噪音,但是相对来说,不算大,无动力如果用同步带的话噪音也是不小的,另外,最主要的,高速切割工件的时候那个噪音实际上才是主要的噪音来源,所以对主轴的噪音我是无所谓的,另外不需要水循环方面的东西,更简洁点。
另外,其实我也觉得用700元的主轴lz应该也是可以满足的了,实际上大部分误差都不是出在主轴那,所以不必那么纠结于此。另外,这几百元用上一段时间了,不满意再2手出掉也不亏多少钱,这样你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主轴了,而你买2K左右的,不合适的话出掉,可能会亏得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机器强度不好,正有想法利用现有材料重做一台,只是y行程估计只有250左右。
风冷主轴风扇肯定有噪音 ...

我也是想方便日后升级伺服3轴的时候。主轴精度 起码不会拖后腿。呵呵。谢谢提醒。我会认真考虑大家的意见。

网友O:
非精度不够!
看楼主的心态,精度一定要达到0.005才行的,已经无语了
听我的前述建议:800W,24000转的电主轴,已经比你现在用的主轴性能已经提升好多倍了,不行你试试你就知道了。
楼主:你真的不知道你的当前主轴的精度是多少,非你自己理解的0.05的精度。你现有主轴就算是0.05的精度,那也是静态的最好状态。
还有楼主自己说的让刀严重,这个问题更是个大问题了。
再重复一遍:随便一个800w 0.05的电主轴的精度效果,就比你现有主轴的性能提升很多倍了。主要表现是:此静态精度好多倍;此刚性也好好多倍。
不要和我讲0.005的精度了,因为:如果能有0.005精度的主轴,那么这个主轴的刚性也比你现有主轴刚性也是强了几十倍吧?
自己理解。
还是建议:你试试几百元的电主轴就会超出你的想象了。不信试试吧,小白鼠!

网友O:
我给你个测量你的主轴静态精度的测量方法:给主轴棒上的径向方向(多个不同角度的径向)施加5Kg的力(),这个时候你再看看你的测量精度还是不是0.05精度。
所以楼主,就不要再扯你的主轴现有精度0.05了,
不要说700元的水冷主轴和你现有主轴是同一个档次。
没用过不知道,我用了之后,就知道的,真的档次提升了许多
我现在的主轴就是700多元的水冷主轴,65mm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不过我还是仔细考虑过了  直径的问题 62是我最大能承受的直径 直径再大就必须 重新制作主轴 ...

我是说:65比62的多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是说:65比62的多1.5mm

是的。只是多1.5 可是我整个夹具都要换。整体要位移15-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给你个测量你的主轴静态精度的测量方法:给主轴棒上的径向方向(多个不同角度的径向)施加5Kg的力(),这 ...

你那样推哪个主轴不让刀。最后留一点精刀就好。有刷主轴是烂。但是用好了。雕铣出来的零件误差也就0.05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我做轴承位的时候。总是小一点塞不下去的原因 还有刀具补偿。让刀多少。适当的补偿一点。精度会好不少. 好的主轴可以帮我省却很多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提高成品率是我最终目的。我可不想一个零件做2 3次才满意

你也不要说0.05很精确了,0.05的精度。无论你怎么人工的小心加工和补偿。做轴承位永远都是偏小或者偏大。要知道 过赢配合是-0.03 宽松配合+0.02即可 0.05是什么概念了? 可想而知 对不?我想你是明白这点的

网友Q:
要求高精度 0.005?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不可能做到的

跟你想的价格不是一个数量级
至少恒温要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要求高精度 0.005?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不可能做到的

这个值不是绝对的谢谢 没必要纠结这个0.005好不好? 就算几w元的主轴实际使用精度都没有0.002   用一些人的话说 手一推就什么都没了, 实在没有太大的意义

网友:
主轴都会在出轴端施加一个固定压力,测量出轴端的弯曲值。 用手推只能感观上面去认识,实际除了顶级高手无法控制此压力。

网友M:
LZ人体多重?你的JJ多重?你先简单测下机身刚性,表从工作台打机头,用力在XYZ三个轴向推鸡头,看看动多少丝?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铝合金轴承位用铣床加工的一般性流程:钻孔(铣孔),粗绞(镗),精绞,铣床的好处是不限于工件外 ...

你先去摸摸真正的机床,搞清楚到底什么叫铣,什么叫雕洗,再来这里放厥词。
干一个不算太大的轴承孔,铣和雕能有多大区别?一般DIY玩家你让人去镗轴承孔?雕刻机做出来的轴承孔位不圆?一致性差?要不要用我的“豆浆机”来给你上上课?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人体多重?你的JJ多重?你先简单测下机身刚性,表从工作台打机头,用力在XYZ三个轴向推鸡头,看看动多少丝 ...

见笑了。之前制作的时候用的铁板太薄。做好后测量,有一只手用力推能偏差5个丝 机架强度是个问题。需要更换更厚的铁板,并想办法加上加强肋才行。..

不过,单纯的测量丝杆的轴向力的位移,很小。基本就2个丝以内。丝杆不算好。好再当时专挑贵的买的C0和C2 级别的二手丝杆,成色均为9.5成新。这是我的机器唯一可以夸一下的地方了

不过我的机架强度真的太烂了。真的要改进才行。下次改进打算换25MM厚度的钢板或者30MM的 X轴打算换25MM的

不过钢板机的实效变形也是很头疼的事情。我这台机,光是退火,每个零件就不下3次,就为了消除应力。1年了,使用上感觉不出来有偏差,就是加工出来的轴承位尺寸不合心意,烦人。一直没有换好主轴的原因,是之前的观念。想 用上手头DIY的高精度无动力主轴 锥孔跳动再0.002以内。可是装好后发现。主轴部分的整体重量就15斤了。对于57的步进来说,感觉太重,最后闲置不用。所以才想到买一个功率够我用水冷,噪音低,更换方便维护方便,加工速度都能提高,这才是我实际需要的。当然这些都是日后升级的方向。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之前制作的时候用的铁板太薄。做好后测量,有一只手用力推能偏差5个丝 机架强度是个问题。需要更 ...

哦,看来我的丝杆买的还不错,我的是NSK及THK的洋垃圾,XY轴丝杆打表用力推,框量都小于正负5μ,也就是两个方向加起来1一个丝左右。
我的单立柱机,鸡头能推动个2-3丝,但是最近我郁闷了主轴坏了,框量变大了。所以我也纠结主轴呢。
看来看去,我还是想无动力,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满脑子豆腐,神经病

骚安勿躁。。。呵呵。可能你是做加工的。当然轴承位的加工大家心里都明白。没有必要再重申了。DIY的做轴承位肯定都是雕铣出来,有车床也不一定用车床。因为有的小零件,车床弄不了。铣床的轴承位的一致性差这点,只能说是在一定条件下来讲。不能以偏概全。DIY嘛。够用就行。扯到太专业的地方去。没有必要。谁都知道用车肯定比铣好。最起码园度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垃圾拼凑的东西还好意思提,省省吧

呵呵,咱是以表的数据说话,以做出来的工件说话。不像你是只会"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哈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骚安勿躁。。。呵呵。可能你是做加工的。当然轴承位的加工大家心里都明白。没有必要再重申了。DIY的做轴承 ...

你可别被他蒙蔽了,这个人原ID叫阿拉汀神油,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卖二手货的骗子。你是不是以为他说的很专业,可是告诉你他连机床都没操作过一下。
一个人没有真才实干,全靠的道听途说的经验,最终只能是盲人摸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垃圾拼凑的东西还好意思提,省省吧

兄弟。我这个帖子是讨论问题的。你专业的话,若果不能提出DIY玩家需要的建议。眼不看为净就好。如果你一定要拿你工厂里的加工要求来跟DIY的机器比,本身你就是错误的。可能你进错帖子了。东西再垃圾,也是我们DIY玩家自己买的,毫不客气的说。我的垃圾丝杆就是好过国产的C5级丝杆,不要不服气。就是如此。但是价格摆在那里。DIY一般不会有人去买几千块一条的丝杆。我相信你自己都没有。不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可别被他蒙蔽了,这个人原ID叫阿拉汀神油,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卖二手货的骗子。你是不是以为他说的很专 ...

呵呵。他让我的感觉是 理论很多。 其他的不做评论。既然大家都知道他,我还能说些什么。对不。  讨论自由。只要不在我贴i里吵架。我都欢迎。要是是来我帖子踢场的。我也绝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说DIY,轴承位就不应去雕,精绞是唯一能到达目的的快捷方式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你没干过DIY的活,呵呵。不用多说了

网友: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是洋垃圾或者国产散件组装甚至自己定制敲打出来的机器,这本身没什么,关键是要求真务实,相信数据。而不是整天吹嘘意淫。
干DIY,就是要心比天高,眼紧盯表,其他都是扯淡

网友:
建议LZ不要和这个人纠缠了,我们还是谈主轴。神油此人,你多接触就知道,是个纯粹的神经质。神经质也就算了,还攻击别人,所以我回他的帖子唯一目的就是骂骂他玩。

网友:
不过,端铣刀干出的轴承孔如果太深的话,还真的要注意让刀的问题。一般来说顺刀精走一遍是够的,但是刀一定要用好点的。我买过垃圾的刀那太吓人了,上大下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啊。垃圾刀很头大啊。就是上大下小的。而且加上小刀让刀厉害。更明显了。明明上面5MM 轻轻敲 ...

这个就是公差每次不一样,问题比较头大。我暂时还没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公差调试好了每个都差不多。不过最近我的主轴坏了,也不行了。
你是干的铝件吗?我大多干铝,用铝专用的钨合金刀,还不错的。那种便宜的高速钢刀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之前制作的时候用的铁板太薄。做好后测量,有一只手用力推能偏差5个丝 机架强度是个问题。需要更 ...

个人见解,您走进死胡同了。实际上即使用上25的钢板,这样的结构也不是个好的结构。对于这样的结构来说,其实主轴的影响不算太大,除非是很垃圾那种。另外,15斤也就是7.5kg的重量,对57步进来说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有问题,肯定不是出再步进上,而是你的机架有问题。

网友:
神油出神论:雕出来的孔都是椭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O:
非精度不够!
看楼主的心态,精度一定要达到0.005才行的,已经无语了
听我的前述建议:800W,24000转的电 ...

楼主已经选蒙了,雕刻机向铣靠近,需要进步的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已经选蒙了,雕刻机向铣靠近,需要进步的还很多

呵呵。只是像雕铣靠近而已。铣的话。我已经有无动力了。不过一直没用。就是觉得铣太慢。雕铣机才是我需要的。雕不需要太快。因为我不做浮雕,一般刻字。F1000足够。铣刀也不用太快。DIY小零件。F1500以下F1000以上我就很满足了.

网友:
呵呵,很多都是空谈。
铣也好,雕刻也好。只有真正每天在根据自己要求加工,以及不断改进方式和工艺的,才真正明白些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见笑了。之前制作的时候用的铁板太薄。做好后测量,有一只手用力推能偏差5个丝 机架强度是个问题。需要更 ...

用力推是正负5丝偏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已经选蒙了,雕刻机向铣靠近,需要进步的还很多

是的,雕刻机就雕刻机,他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样推哪个主轴不让刀。最后留一点精刀就好。有刷主轴是烂。但是用好了。雕铣出来的零件误差也就0.05 ...

你是聪明人,应该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的。
我的意思是:你的主轴精度是差于0.05mm的,实际精度0.2都有可能的,根本不是0.05的精度。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拐弯抹角说那么多话,是怕刺激你,担心你抬杠、钻牛角尖什么的,其实你已经不接受我给你的说法了,总以为我的认识是错误的。
有一个担心:你是神油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只是多1.5 可是我整个夹具都要换。整体要位移15-20MM

65主轴要位移15-20mm,难道62的主轴就不位移15-20mm吗?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如果62主轴不用位移,那么65的主轴想想办法也能做到不位移,就算有位移也只是比62主轴多1.5mm的位移,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啊!!!

网友:
我改的也是65mm的主轴,主轴座子是自己做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值不是绝对的谢谢 没必要纠结这个0.005好不好? 就算几w元的主轴实际使用精度都没有0.002    ...

好像楼主终于领悟到了没有必要0.005的精度了。

网友:
楼上的你把我雷到了

网友A:
我打表测了下SU1,跳动正负0.5丝,刚度是纹丝不动,机头怎么推都推不动。然而我300斤重的雕刻机,还是能推出5丝的机头晃动。看来还是铣结构给力。想买数控铣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IwMzU2NTky==.html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打表测了下SU1,跳动正负0.5丝,刚度是纹丝不动,机头怎么推都推不动。然而我300斤重的雕刻机,还是能推出 ...

真这么厉害?千分表都不动?你是从工作台打鸡头,然后用力推鸡头,也不动?不过这个鸡头这么矮,刚性好也是必然的。你看过里面吗,机身壁厚多少?什么样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网友M:
真这么厉害?千分表都不动?你是从工作台打鸡头,然后用力推鸡头,也不动?不过这个鸡头这么矮,刚性好也 ...

主轴转动有正负0.5丝跳动。推机头纹丝不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轴转动有正负0.5丝跳动。推机头纹丝不动。

我怎么看表跳动有15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看表跳动有15格了?

跳动12, 正负6的样子。 没有用测试棒,随便夹了把铣刀,也带入一点额外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看表跳动有15格了?

又仔细看了一遍,俺看走眼了。。。的确是15.。。正负7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65主轴要位移15-20mm,难道62的主轴就不位移15-20mm吗?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如果62主轴不用位移,那么 ...

怎么可能!无语你  你了解我的机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像楼主终于领悟到了没有必要0.005的精度了。

好像我本来就没有介意0.005 而是你们认为我硬要0.005精度  我一直都说是锥孔精度0.005而已 如果我说的是 加持刀具后 0.005  那就真是笑话了

网友I:
最近也就这里有点气氛。 虽然都有各自的观点,但却实看到一个好的现象:虽然不怎么发贴了,但多数人都还经常来这里看看。
主轴应用我接触得多一点,但毕竟加工做得少。所以不做评论。
上面我好像看到,铣刀铣圆是椭圆。  其实讲得意思是对的, 因为XY轴有丝级的回差所以加工出来的圆不是真圆(这个理论不同于没有绝对圆啊直线平面等等),但也不是椭圆。
看轴承孔的要求,如果轴承安装要求不高,可以加工到正好卡住轴承外圆。但记住了,这个孔不能与轴承外圈全部贴合。道理跟用两手指也能拿稳轴承外圈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近也就这里有点气氛。 虽然都有各自的观点,但却实看到一个好的现象:虽然不怎么发贴了,但多数人都还经常 ...

嗯是的  完全贴合的面本身并不存在 就算做到微米级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最近也就这里有点气氛。 虽然都有各自的观点,但却实看到一个好的现象:虽然不怎么发贴了,但多数人都还经常 ...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的,只要有回差,就不圆。但是实际上XY轴丝杆回差只要小于一丝(很容易做到),铣出来的圆误差已经非常小,加上轴承本来就要过盈配合,所以一般使用完全没问题。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标准,一般模型上用的轴承孔位,又不是航天飞船,居然要求正圆精度小于丝的级别,这才是个笑话了。像神油那种只有理论而没有实践的家伙,特别容易犯这种错误。

网友I:
如果不是高速运转,用6系轴承。孔铣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7系轴承的安装孔最差也要做到0.003. 优秀的轴承孔圆度我们无法用平常年到的表测量到偏差。
我一个26mm对零的光面环规,硬是塞得进NSK 26mm-0.001的7000CYTNSUP4轴承。 但主轴的轴承座的孔磨到对零,无法用手推进去。需要+0.003才是合适的尺寸,可见差异。
非精密产品的情况下,两只轴承的轴承孔同轴度远比轴承孔的配合重要。

楼上朋友也是夜猫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的,只要有回差,就不圆。但是实际上XY轴丝杆回差只要小于一丝(很容易做到),铣出来 ...

而且,而且,有点点间隙正好灌点502

网友:
推荐用乐泰的243螺纹胶填充。我们用下来,效果奇好。 小瓶装的,价格一般市场价都在85元以上。
淘宝上号称二十,三十,五十的应该都是假的。

网友:
轴承外圈比较薄,换句话是它刚性低,软的,如果轴承孔跟它配合紧了,铣出来的也好线切割的也好,轴承转起来就有不顺畅的感觉,有的地方发卡,所以铣出来的孔线切割的孔要松点配合才可以,而车出来的镗出来的孔圆度高一个数量级很正常(10x级别),但不代表尺寸精度高,车出来的镗出来的圆是自然圆,铣出来线切割出来则是两轴运动合成出来的圆,没法比

网友H:
引用 网友M: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是的,只要有回差,就不圆。但是实际上XY轴丝杆回差只要小于一丝(很容易做到),铣出来 ...

“回差只要小于一丝(很容易做到)”——百万千万机器的微米级精度还真不是靠吹能达到的,那是优良的设计、精密计算测量、高品质部件真金白银堆起来的,还是先学学卡尺测量的基本手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不是高速运转,用6系轴承。孔铣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7系轴承的安装孔最差也要做到0.003. 优秀的轴承孔圆 ...

有学到了很多 大师就是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差只要小于一丝(很容易做到)”——百万千万机器的微米级精度还真不是靠吹能达到的,那是优良的设计 ...

你既然要纠结这个,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丝杆回差小于一丝”
你看完再来放“你不会用卡尺”这种厥词。
等视频

楼主:
没想到 一个帖子 来得都是高手 获益匪浅  主轴 已经下单了 1700元  锥孔跳动0.005 轴向跳动 0.002  卖家保证 加持刀具跳动0.01  若果到手静跳动真的0.01 我就很满意了

网友M:
丝杆回差

网友:
粑粑都快憋出来了,就为了让你看到什么叫“微米级”。更不要说有一部分变形其实不是回差,是会反弹的。

网友:
看到这里我也决定只看不说了,呵呵。

楼主:
好的丝杆 回差真的很小 国产C5级 真的很垃圾  二手C0 强上几倍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丝杆回差

这样子啥都测不出吧? 如过是测量机身刚性,XY轴,那么表应该侧顶,而不是和XY垂直吧。 如果是测“回差”,因该和轴向平行,转动丝杆,来回数步数,测量实际位移,经过比较得出“会差”吧? 俺是个业余玩家,随意想到的,不知对否。。。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啥都测不出吧? 如过是测量机身刚性,XY轴,那么表应该侧顶,而不是和XY垂直吧。 如果是测“回差” ...

呵呵,首先,这种叫做杠杆百分表。我打表的这个方向,就是测X轴位移。懂的人都知道我打表对不对。
其次,你说的应该是点动的方式,点动一丝滑台就会动,没有大负载能说明什么问题?我用力推,就是体现大负载下的极限回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呵呵,首先,这种叫做杠杆百分表。我打表的这个方向,就是测X轴位移。懂的人都知道我打表对不对。
其次, ...

这种表不是伸缩头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不是伸缩头的?

百度:杠杆百分表

网友:
引用 网友M:
百度:杠杆百分表

哦。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丝杆 回差真的很小 国产C5级 真的很垃圾  二手C0 强上几倍

你确定你用过国产C5丝杆?看我用的国产C5如何

网友:
好牛逼的主轴夹头,一大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你用过国产C5丝杆?看我用的国产C5如何

这。。。你让我看丝杆还是看你铣铝? 国产丝杆国产直线导轨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正品的国产丝杆质量还是不错,但是和台湾的比,性价比就不高了。价格差不多。就少100-200而已, 然而普通的国产所谓的C5级丝杆,根本就只能算个B品,就是DIY经常用的那些,要想买到国产质量好的真正C5级的丝杆,不找到总代理,直接电话联系购买,真的很难买到正品。比如丽江丝杆,质量的确好,但是淘宝上的所谓很多丽江丝杆都是丽江很多小厂的,而不是老厂生产的。质量根本不能比。价格也差距甚远

我的意思只是范指大部分淘宝售卖的那些所谓正品垃圾。国产大厂正品还是值得信赖的,不过价格和台湾的一比,真的性价比不高。我宁愿买台湾的用。或者掏旧货2手的9成新的C2 C1 C0级别的丝杆。

我的机器都是C0 C1级别的二手丝杆。都是光亮如新的。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你让我看丝杆还是看你铣铝?  国产丝杆国产直线导轨我都不知道买过多少,正品的国产丝杆 ...

人家只是得瑟下 "我有一JJ,干活刚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M:
人家只是得瑟下 "我有一JJ,干活刚刚的“

哪里,我用的很普通的国产C5而已,价钱很平,效果还行。本身磨制丝杆也不是啥高科技,按正规工序来,啥厂都可以做的比较好,至于C0什么的,关一般人P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我用的很普通的国产C5而已,价钱很平,效果还行。本身磨制丝杆也不是啥高科技,按正规工序来,啥厂 ...

你认为磨制丝杆不是高科技哦 ?那当我没说好了  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的 没有对比 没有发言权

网友M:
高不高科技咱不知道,只是觉得收的洋垃圾运气还算不错。这样级别的丝杆买新的那就太贵了,呵呵

网友R:
竟然,还能找到这个视频。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你白混这么多年,神油什么脾气都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东西用了20年学到,神油最多三个月 ...

楼主真乃神油也,说话的脾气和神油一样,总是要埋汰别人一把,生怕自己的水平差别人一把。你的机机做的不错,水平也蛮高,但是没有必要贬低别人太高自己啊?

你怎么知道我20年学到啊?也许你一辈子都学不到。哈哈~

一笑而过,不和楼主争嘴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高不高科技咱不知道,只是觉得收的洋垃圾运气还算不错。这样级别的丝杆买新的那就太贵了,呵呵

我也是这样想的呵呵。C0 买新的对于我们DIY的来说可是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竟然,还能找到这个视频。

MON 别发了。没用的。反正再怎么准。有的人还是要说你测量不对啊,肯定是椭圆的。反正书本的东西拿出来说,我们也一点办法没有。书本毕竟是对的。。理论的确是如此。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真乃神油也,说话的脾气和神油一样,总是要埋汰别人一把,生怕自己的水平差别人一把。你的机机做的不 ...

你是说51还是说我啊。层主?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R:
竟然,还能找到这个视频。

我可是做梦都想拥有你的伺服3轴啊。不过我会努力的,也一定会有的 。起码机器架子和你差不多

网友S:
      我的雕刻机虽然还没有开工 但感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雕刻机就是一个整体工程 还是木桶理论 机架 丝杆 电机 驱动 主轴 还有总体设计 ,上周我拿出去外协的一批小零件,发那科干的,出来的效果和精雕10万的机器做出来就是两个档次,那台精雕的主轴是2W,淘宝上2K的我们业余玩家还觉得贵了点 ,呵呵 业余的不用追求那么强大 ,铣个产品能像个样就行了,1500左右的完全够了。

网友:
另外有拆过加工中心主轴的兄弟吗?给大家讲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的雕刻机虽然还没有开工 但感觉还是一分钱一分货;雕刻机就是一个整体工程 还是木桶理论 机架 丝杆 ...

没搞懂是发那科比精雕强,还是精雕比发那科强啊,你为啥特意强调10万的精雕用2万的主轴,貌似是说精雕比发那科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认为磨制丝杆不是高科技哦 ?那当我没说好了  不过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的 没有对 ...

除了C0貌似有点高科技,C3 C5能算啥高科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C0貌似有点高科技,C3 C5能算啥高科技了

你还别说 很多厂 连C5都做不好 可能也不是不能做  成品率 是个问题  再小的厂可能都能做C3 可是和那些大厂比   批量起来 力见分晓 就算给他们做出来 成本上有优势么?寿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别说 很多厂 连C5都做不好 可能也不是不能做  成品率 是个问题  再小的厂可能都能做C3 可是和那些大厂 ...

你的二手丝杆太细了,是做很轻载传动用的类型,另外磨损比较严重,丝杆可不是越光亮越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别说 很多厂 连C5都做不好 可能也不是不能做  成品率 是个问题  再小的厂可能都能做C3 可是和那些大厂 ...

楼主选好主轴没有啊?是不是越来越不好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对的,我主要是铣,基本不用雕。不过我做的是80直径的底座,24000转的电主轴和无动力两用。电主轴主要是雕 ...

机器够大就是好。如果我机器再大1/2 重量再添加100斤。我就上1500W的主轴了。软金属同样能用水冷无刷铣了。不过家里没这么大地方。真羡慕有加工间的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deshijiede我的主轴是旧的,装的6mm刀具啊。请教一下,到底是不是主轴的刚性不好?还是轴承磨损大了?用手 ...

有沙沙的声音。轴承可能缺油。可以夹持在台钳上。然后打表到夹头杆,推! 如果这么粗的夹头杆都能推到0.5的位移,轴承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够大就是好。如果我机器再大1/2 重量再添加100斤。我就上1500W的主轴了。软金属同样能用水冷无刷铣了 ...

呵呵,也就4040机器,150公斤左右,今天用5*19的T刀铣T槽,500转,F30。

网友:
上面的工件固定仅用两颗M6的螺丝,垫高200mm,所以F值不敢开快。

网友T:
嘿嘿,顺便说下,开5条14mm宽17mm深430mm长的槽,吃刀0.8mm,F300,刀子没有磨过一次,省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嘿嘿,顺便说下,开5条14mm宽17mm深430mm长的槽,吃刀0.8mm,F300,刀子没有磨过一次,省刀啊

是啊。无动力就是这么牛。不过看到无动力的组合,那Z轴是多么的厚重啊。 低频振动大,住楼房的我伤不起, 高频还好解决,关闭门窗就好  我个人是越来越倾向于无刷水冷了。 你这个40*40 是我一倍的工作面积了。我的才20*30 有效加工面积

网友T:
引用 楼主:
是啊。无动力就是这么牛。不过看到无动力的组合,那Z轴是多么的厚重啊。 低频振动大,住楼房的我伤不起, ...

电动车的电机很轻的。转子是空心的,外壳是铝合金的,和ER杆加起来还不到1.5KW电主轴的分量,关键是扭力惊人,慢悠悠的每分钟20-30转,手都抓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动车的电机很轻的。转子是空心的,外壳是铝合金的,和ER杆加起来还不到1.5KW电主轴的分量,关键是扭力惊 ...

无动力我就是愁在动力电机的选择上。400W的伺服不够力。大了够力。也重了。而且伺服轴还粗,不能直接上皮带轮。最重要的是特贵。 普通的无刷伺服,不是尺寸不合适,就是扭力不合适。最终放弃了。机器要是大一点,到是挺好选的。我是外观控

网友T:
我也为这个郁闷过,最实惠的是双动力系统,低速用无刷电机,高速用电主轴。安装座做成一样的,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也为这个郁闷过,最实惠的是双动力系统,低速用无刷电机,高速用电主轴。安装座做成一样的,可以互换。

这个我也考虑过。不过安装座需要自己设计,不然互换的时候还要打表过,挺麻烦的。浪费效率

网友:
我也来说说,我觉得最好的方案是电动车的无刷电机加er20无动力,配同步轮变速(1:3和3:1),高速档最高9000(用3mm小钨钢刀),低速档最高1000(用12mm普通铣刀),又便宜又够力,刀具又省钱,12mm的刀比6mm的有力多了。电动机选用48V800W的有减速器的那种,光用电机不要减速器,它是3000转/分的。er20自己加工了。电源选用48V的2手通信电源,2-300一个吧,我自己的电源是15元一个垃圾站弄的,48v1500W开关电源。我试车最大用了32mm的面铣,吃深1mm,F500。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用0-10V的电压信号来控制电动车的调速器,只能手动拧油门。

加工时你还要在一边拧油门?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H:
你的测量手法本身就不标准,测量宽度卡尺尺身要尽量垂直位中线,也就是把卡尺放尽量平,让卡尺爪端面尽量 ...

测量方法确实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