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6]挑战细活极限,修理911主电机,DIY换电刷,哈哈!

楼主(2013-10-01):
      前段时间,我的第一架V911的主电机终于烧了,主桨不转,只有尾桨转。换上新主电机(型号:8520,即直径8.5MM,机身除轴长20MM)恢复正常,可以飞了。咱突发奇想,打算自己修理拆下的坏马达!
      以前用小锉锉过0716空心杯马达换向座与机壳间的4处固定缺口,但效果不好,感觉把机壳搞坏了,这次用斜断口的断锯条尖来不断挑机壳上的断口来拆开电机,效果较好!工具如下:

拆开电机后,转子线圈完好未烧坏,发现换向片一处烧断,和转子上的换向器失去接触导致电机断电损坏。
所以决定自己找材料,剪制新换向片修复:

从手边旧收音机调谐器上拆下镀银黄铜质薄片做材料剪制

划线开剪

剪好的片,然后用平口镊子依照原换向片尺寸形状弯制好,注意:这活要特小心加耐心,是成败的关键!是细活啊!哈哈

原片是0.08MM,现在换的新片是0.1MM厚,估计比原片耐用!!!

把两片新片小心装上换向器座上,然后调整好弹力。

然后用0.8MM钻头手动重新钻一遍换向座上的电线孔,重新插入电线,把俩线头分别锡焊在换向片上,用704胶固定焊接处。

在机壳轴承里,换向片间,换向器上,点上摩托车发动机高速机油,小心把转子上的换向器插入俩换向片之间,然后整个推入原马达机壳中,小心再小心耐心再耐心=成功!!细活啊!!哈哈

在1S锂电上接电测试:要求启动迅速,运行平稳,温度长时间不烫手,约40摄氏度左右,温感最佳!如果烫手可能接触不良,装配不当等,可旋转换向座,不行重来!!!

实验成功后,在4个固定凹槽处点704胶或者AB胶收尾,最后装机OK!!!

经试飞,正常,动力很强,声音略大点!200MAH 1S锂电可以飞6分左右,哈哈哈

另外依同样的方法修复了一个0716马达(NCP尾电机上用的),不错!同时比较发现0716和8520空心杯马达的换向片大小规格竟完全一样,通用;是不是可以说,0716和8520马达的耐用度是一样的呢??

http://www.tudou.com/v/vOk27m5Q3QE/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呵呵,我一直拆不开电机,不然我也休休

网友:
修过尾电机,我是这样拆的,固定缺口用槌子稍微翘一翘,慢慢从前面顶一下主轴,就出来了,一般也不会坏

网友:
我的伟力V911主电机没有坏过,尾电坏过几个,这些空心杯有刷电机,很难烧线圈的,基本都是那个刷片折了或者弹性不足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A:
为何你的D7E比我的多了2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你的D7E比我的多了2个开关?

G 大改控,添加2个三段开关的

网友B:
我用电磨拆的电机,然后加油(以前一个帖子说加油可以改善拉力),完全没效果,白费劲,现在主玩无副翼了,比911灵活很多

网友C:
V911能用你这打控吗?怎么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电磨拆的电机,然后加油(以前一个帖子说加油可以改善拉力),完全没效果,白费劲,现在主玩无副翼了, ...

"以前一个帖子"在哪里?您的贴吗?好奇想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V911能用你这打控吗?怎么配对的?

911可以用这个控,刷G大固件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150&extra=page%3D1   添加A7105高频头,对频OK!!这控比911原控高级!

网友D:
楼主火眼金睛了。。。可惜我们老眼昏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火眼金睛了。。。可惜我们老眼昏花啊。。

建议买个态势放大镜操作吧!!我也是近视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建议买个态势放大镜操作吧!!我也是近视哦!!!

建议买个台式放大镜操作吧!!我也是近视哦!!!

网友:
一直以为是碳刷呢,原来是铜刷,看来还是比较耐用的。
随便问下楼主的主电机大约飞了多少个电池循环?

网友E(2013-12-02):
楼主动手能力强,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