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下,花式表演的是什么飞机?请教详细型号?

楼主(2013-10-02):
请问下,花式表演的是什么飞机?请教详细型号?

网友A:
坐沙发顶。
听楼下解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沙发顶。
听楼下解惑。

EPP材料的飞机,比如330  雅克 我刚入手一架,很好飞,场地要求不高,飞的很慢,蛮有意思的

网友:
室内也要看场地大小

理论上是翼载荷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P材料的飞机,比如330  雅克 我刚入手一架,很好飞,场地要求不高,飞的很慢,蛮有意思的

可以PM商家连接我?

继续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顶上去!

网友:
应该是马丁穆勒设计的Extra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PM商家连接我?

继续请教大家!谢谢!

http://shop34678971.taobao.com/   还得要中文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