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手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3-10-02):
我用14sg配a2,用a2自带的接收。现在出现在手动模式下最低油门马达不停止转动,其它模式就可以停止,请问大家这正常吗?另外有比必要用回与futaba接收吗?谢谢。

网友:
老手必须沉默,不然中手会很狂热,这些天领教过了,我不说话,我路过!

网友A:
手动模式要掰杆才能停止吧。

网友B:
naza的说明书上有明确说明:手动模式下必须掰杆停转电机

A2的说明书上貌似没找到明确说明,LZ试试看掰杆能停止转动电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的说明书上有明确说明:手动模式下必须掰杆停转电机

谢谢谢解答,祝国庆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要掰杆才能停止吧。

多谢!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