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编程卡铂金版的怎么用?

楼主(2013-10-02):
好赢编程卡,针对铂金版的,在百度上搜索好久也没有完整说明书!有人能提供说明书,或是告诉我每个项目的意思吗?

网友:
百度“好盈铂金版中文说明书”。里面的“三、选择参数值”这个表和设置卡上的项是一一对应的。
使用设置卡很简单,如果你是HV电调,不带BEC输出的,设置卡要外接6V供电(电源插单独的只有+、-的那个插口)。如果是带BEC的,直接插到设置卡上电源插口旁的那个(注意正负极),然后电调通电就可以了。
ITEM这个按钮是选择设定项(对应表格的纵轴)
VALUE这个按钮是选择对应设定项里的参数(表格的横轴),根据需要选择。每项设置完之后要按OK让电调记录。
依次设置完成就可以拔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