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玩意能当电机和电调最后的守护不

楼主(2013-10-02):
话说我买的那个可怜的小龙虾,遇到无数离谱的问题,促使我从一个菜鸟迅速成为一个修船的熟手。最悲的是最后一次试船,爽跑的代价是烧了电机,虽说原因暂时不清楚,但也催成了我的这个想法--给有高温烧毁风险的动力组件加个最后的守护者,然后就想到了温度开关,然后就有了下面的这个改造,实际效果如何,不知道,我当然不太希望看到它起作用。

方法很简单,用一根舵机延长线,切断白色的信号线,中间串一个合适温度的常闭温度开关,(我现在用的是65度的,不知道如果真的起作用了,是不是也太晚了),给温度开关表面做一些基本的绝缘处理后,把它贴在水冷套上或者电调表面就ok了---貌似没考虑到电调的失控保护的问题,嗯,还需要考虑下,大家给点意见。

原理不说也明白了吧,就是如果各种原因引起异常升温,比如我的这个就是水冷失效,zhanglei320兄弟是电压过高,超过温度开关的动作阀值后,温度开关动作,切断信号传输,船就会失去动力,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待温度回复正常后,温度开关闭合,这时你就可以慢慢开回来检查原因了。

参考下图,我是用双面胶缠了下表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绝缘,然后粘在水冷套表面,三面用胶棒粘住,然后中间的空隙填了点电脑散热风扇的硅脂。

这个布局还可以吧?咋就会导致上次烧了电机呢?坑爹的维修,烧毁一组线圈,退磁维修要了70,加上往返邮费小100了,和买个新的价格差的不多了。等回来后当备用电机了。

家里LD说我是玩5分钟修5小时,哎,先留个影吧。

网友A:
切断信号线是不是有点不保险啊,除非你对电调的失控保护非常有信心,要知道丢失信号很有可能造成小船会直接以最高速度跑到天边
使用继电器切断主电源线保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断信号线是不是有点不保险啊,除非你对电调的失控保护非常有信心,要知道丢失信号很有可能造成小船会直接 ...

哥们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是没遇到过失控保护的问题,所以没考虑这个,这倒确实是个问题,听听还有其他什么好建议没。查了下,这个开关显然不能胜任动力线的电流,接通一个高音警告器?那得换常开了,类似BB响那样的东西也是个提示啊。

网友B:
螃蟹兄:

好主意!
但一定先要有可靠的失护保护:
(1)  向左或右满舵。
(2)  油门拉最低。

还要试清楚接收能不用重新接电对频,
在降温恢复后可以立刻恢复操控。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是没遇到过失控保护的问题,所以没考虑这个,这倒确实是个问题,听听还有其他什 ...

温控开关连接继电器,用继电器切断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兄:

好主意!

陈伯可能理解错了,这个切断的只是接收对电调的信号输出,它自身的电力供应是正常的,对舵的控制也是正常,所以也就不存在长时间电力中断后的接收重新对频问题,也不存在失控保护,因为接收是始终正常连接的。
只是a23206兄弟提出的电调失控后的保护问题可能需要考虑下,我刚刚查了下这个电调的失控保护,貌似是动力再输出一秒后停止,相信其他的多数电调也是这么设置的。但是总之还是不如直接切断电调的电力输出来的彻底。问题是如果要切断动力电路,那个成本/体积/重量和复杂程度就多多了。

楼主:
这玩意今天还真立功了,我的小龙虾水冷系统还是有问题,今天下水刚刚全油门跑了三四趟BB响就报警了,等了一下报警消失了又加油门跑了一个直线然后全船突然失去动力,远远的只能听到模糊的报警声,当时只想着没电了,出了消防船把它给顶回来,打开盖子,nnd,又是好重的糊味,摸了摸电机,滚烫,然后才想起来电池报警的时候是不会导致电机失去动力的,肯定是温度开关切断输出了。
先检查下水冷系统然后再试船吧。

网友C:
先把电机换了吧,真的。

网友:
装水泵强制水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机换了吧,真的。

愿听其详,这个买的成品,空间有限,支架也不太好动,是同型号其他品牌还是什么?

楼主:
这个方法经过我的测试证实是可以工作的,哈哈。
今天又保护了,弄上来立即打开舱盖,电机蛮烫的。

楼主:
哦,为了防止误导有意这么做的船友,我只测试过我的这套系统,用的XXD的电调,如果要用,一定要考虑到前面船友a23036提出的潜在的电调失控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机换了吧,真的。

前辈多指点几句啊,这个船空间很小,改装的潜力不大,现在老是有过热的问题,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多指点几句啊,这个船空间很小,改装的潜力不大,现在老是有过热的问题,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处理比较妥 ...

客气了。
因为牵涉到品牌优劣的问题,不便多说。只能说,电机过热、开锅、退磁...的问题,我们在六七年前也经历过,用类似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气了。
因为牵涉到品牌优劣的问题,不便多说。只能说,电机过热、开锅、退磁...的问题,我们在六七年前 ...

嗯,今天所谓返厂维修的电机回来了,试了第二趟基本估计又挂了,温度开关的保护温度对它来说还是高了点, 持续满电推进,反应来不及。
前辈推荐个耐高温的2040和能用于这么狭小船体的水冷套?这个水冷套降温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