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0-02):
(无正文)

网友:
废旧舵机拆个控制电路,可以用来控制车灯开关

网友:
一般油车用来插热火头驱动器,电车或船用来插灯光遥控开关!附图

楼主:
怎么控制呢?

网友:
第3通道本来就是开关通道啊,开关控制咯!信号在中立点两头,就分别是开和关

楼主:
接上LED灯会常亮,用gt3b怎么控制呢?

网友:
晕!肯定要通过外加电子设备才能控制啊,遥控器只不过提供个控制信号而已!明未?上淘宝搜那2个设备,自己看看介绍就明白了!

楼主:
还是拆个舵机性价比高,谢谢

网友:
拆个舵机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