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旋翼想飞到800米,距离1200米,遥控器怎样才能达到啊

楼主(2013-10-02):
我的六旋翼想飞到800米,距离1200米,遥控器怎样才能达到啊,谢谢各位专家

网友:
简简单单。。。。。

网友:
无阻挡的情况下应该都能

楼主:
开阔地无阻挡,10c2.4g   高度500,距离600失控啊

网友:
建议用家里用的无线路由器高增益的天线是可以达到的

楼主:
感觉土灶的东西,不可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阔地无阻挡,10c2.4g   高度500,距离600失控啊

futaba 10c 加2.4功放原装接收机 10km以上不成问题啊

网友:
天线不要被遮挡,t8fg能达到

楼主:
t8fg距离比10c还远吗

楼主:
我是说不加攻放怎样能够达到

网友:
看环境而定

网友:
如果连这样的问题都要问的话,还是别飞那么高那么远。
多旋翼很危险

网友:
开阔地无阻挡,10c2.4g   高度200,距离1.6KM 无压力

网友:
留个痕迹,以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