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严重问题!求零度关注!S4严重问题!求零度关注!(后续)

楼主(2013-10-02):
我的问题无法解决,打电话给客服打不通。爽飞后突然失控炸鸡, 提尸体回家第二天修复后上电试机,认真检查各端口接线完全正确,主控上电后USB接口上方的小模块发热厉害,电机周期性滴。滴。滴。响,马上断电,反复看官网下载的S4说明书,反复检查线路,接线没问题完全正确,上电问题依旧,现在不敢上电了,怕那模块炸了!!!

最后一张图片,红色圈内就是上电后很烫的部件了
发回零度总部,一个星期后收到新的GPS和主控,最后还是不明其因,话说零度的售后还是不错,期待s4正式版尽快上市!很多忠粉都在期待中!!最好加个坚固的外壳。

楼主:
求零度分析解决问题。

网友:
都休息了

网友:
放假啦!!还打!!!下个星期在打吧

网友:
联系客服问个究竟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啊?发热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短路啊?发热那么厉害!

所有接线正确,都是按说明书接的,况且之前也能正常飞,就是炸机后就这样了,要是短路也是主控里面短路

网友:
感觉像短路,检查飞控下端是否有短路,比如碳纤维板。

网友:
有条件的话测下S4的工作电流

网友B:
USB右上方发热大概多少度,40-50度是正常的,要是过高就不太正常了,这个应该是LED的供电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右上方发热大概多少度,40-50度是正常的,要是过高就不太正常了,这个应该是LED的供电IC

上电不超过6秒,那地方塑料保护套轻微冒烟,手无法触摸,太烫了,马上断电,看似短路,但所有接线正确啊,都看了N遍说明书了,况且原来也可以飞,就自动导航降落时,距离地面大概两层楼高度时,突然失控大幅度倾斜秒炸,我根本没得反应就炸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电不超过6秒,那地方塑料保护套轻微冒烟,手无法触摸,太烫了,马上断电,看似短路,但所有接线正确啊, ...

打错字,是返航降落

网友C:
14楼情况看必然是已经短路了器件烧了。这个硬件问题没什么好说的应该寄回原厂返修了。主要是不知道是炸鸡造成还是飞控自己怀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楼情况看必然是已经短路了器件烧了。这个硬件问题没什么好说的应该寄回原厂返修了。主要是不知道是炸鸡造 ...

我也不懂,好好的自动返航降落时就失控秒炸了,马上上前断电

网友D:
请问下。你电调的中间红线挑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你电调的中间红线挑出来了吗

必须挑出来

楼主:
最后一张图片,红色圈内就是上电后很烫的部件了

楼主:
顶起!等零度上班联系返厂!

楼主:
顶到零度上班查看为止!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E:
联系我QQ:1279658369

网友:
我电调红线没挑出来飞了2次没问题 啊,,,红线必须挑出来嘛?

楼主:
S4严重问题!求零度关注!

引用 网友E:
联系我QQ:1279658369

已经返厂,谢谢关心

网友F:
不要跳出来的!

楼主:
S4严重问题!求零度关注!

引用 网友F:
不要跳出来的!

我挑出来飞了几个起落都没事,就那么一次!悲剧了

网友:
这个要搞清楚

网友:
先学习,后避免遇到啊

网友(2013-11-11):
引用 楼主:
已经返厂,谢谢关心

我朋友的都没飞起过试机就嘀嘀嘀周期性响也不知道什么问题。。返厂花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