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6为什么没有 是否要平衡充电选项

楼主(2013-10-02):
    如题,模式选项里 Sound 3 Beeps  at  Fuel   Level   下一选项就是  Cold   Weather   Set   Point    没有Balance  Entire  Charge 选项

网友A:
可以用usb 接上看看,是不是选项被hide 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usb 接上看看,是不是选项被hide 起来了

下次试试,就是不知道没这个选项,会不会没用平衡模式在充电